我的大疆IOSD你让我心碎啊

楼主(2014-07-05):
2014年3月份买的大疆IOSD MINI 视频叠加系统,第一次装到四轴上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过了几天第二次拿到室外试飞,结果AV输出没有信号。回家检查发现只要通过IOSD就没有信号,然后就是返厂。返厂回来,接上线温度突然变高底壳化掉了,红灯亮。结果又返厂检测,到昨天收到了。今天一早接上线结果还是马上温度变高,又化了。奔溃!!!!各位大侠帮我支支招这是怎么回事。(IOSD的电源是接到大疆的PMU上的,PMU也寄回大疆检测了没有问题。AV线路我也全部新的买了两根,从新接线,再三检查没有问题后才接通电源,结果。。。无语了)钱不多,但是事情真的折腾人啊。

网友:
还的返厂

网友:
还是返厂吧

网友:
返厂维修吧

楼主:
返厂了不给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
您好,请联系相关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我们将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您好,请联系相关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您的问题。

网友A:
典型“睡不着觉怪床歪”嘛,自己接错线烧掉就烧掉吧,怨天尤人,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
现在dji好像一下子从神坛顶端跌落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典型“睡不着觉怪床歪”嘛,自己接错线烧掉就烧掉吧,怨天尤人,有意思?有意思!?

DJI  OSD 头子是防呆的吧
难道AV输出输出反接会烧?

网友C:
IOSD MINI 不因該存在燒壞問題?除非本身有短路或者把AV線接到電源了!
圖傳可以給攝像頭供電LZ你因該用三用表量一下AV端是否有電源輸入才是唷!
都送修了且損壞明顯!DJI不可能未做處理就寄回去給你吧!

剛仔細看了一下!兄弟您的圖傳好像是創新科的!
如果沒看錯(圖有點小不清楚)您把圖傳第六腳位接到AV OUT了那是正極12V
不燒也很難....X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JI  OSD 头子是防呆的吧
难道AV输出输出反接会烧?

用没用过iosd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 MINI 不因該存在燒壞問題?除非本身有短路或者把AV線接到電源了!
圖傳可以給攝像頭供電LZ你因該用三用 ...

线路我是再三查了就怕线路问题,现在可以确定线路百分百没问题。再说AV的电源线也不可能接到AV信号信号上,你自己接了就应该明白。也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没用过iosd mini?

用过啊 不是在PMU上取点取数据么 用户需要改线的只有AV IN 和AV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睡不着觉怪床歪”嘛,自己接错线烧掉就烧掉吧,怨天尤人,有意思?有意思!?

你的确定是我把线接错了,可我能确定我没接错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路我是再三查了就怕线路问题,现在可以确定线路百分百没问题。再说AV的电源线也不可能接到AV信号信号上 ...

LZ看看吧!我看圖你好像接到第六腳了!眼花!你把線剪斷了沒看清!線接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 MINI 不因該存在燒壞問題?除非本身有短路或者把AV線接到電源了!
圖傳可以給攝像頭供電LZ你因該用三用 ...

图片右边的是图传电源线,我的是3S单独供电。左边那个插头三个空AV信号输出线,右线的黄色的是视频信号线 左边是地线。 这套东西我一直在用。接线没问题,但是接上IOSD问题就来了。再说电源头也是防呆的怎么可能接错,视频输出线是三个针的左右各地线和信号线中间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看看吧!我看圖你好像接到第六腳了!眼花!你把線剪斷了沒看清!線接沒錯

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请客气一点

楼主:
线路我以前没接上IOSD之前都是在正常使用的,今天在接上去发现问题之后,又按原来的那样接回去,图像显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