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为什么油房 不适合漂移?玩了 发动机寿命-70 ...
求大神指点 为什么油房 不适合漂移?玩了 发动机寿命-70%?

楼主(2014-07-05):
如题。。HPI RS4 想玩漂移。。。。很蛋疼!!!

网友A:
木有低扭,难以开漂。漂了以后满油转速高是比较费发动机。
要不换漂移胎,限制下油门行程,减小点传动齿比试试。
我就只玩过田宫TA05电房,四驱全直轴,油门猛地一给就漂了,不过没练出来什么技术。

网友B:
动力输出线性不好

网友C:
HPI RS4有一款专门就是漂移的啊,再说其实狭义的漂移其实是后驱车做的动作,其余的其实都是甩尾。只不过大家叫的多了,就那样了,玩漂移前后轮要有转速差,但是油房前后转速一样。再说油房的重心太靠后了,还有LS说了,甲醇机的低扭不行,其实二冲机都那样,所以要把转速轰上去,而甲醇机不能够持续的大油门的,一来零件受力太大。二来散热不行,电机只有不爆转子,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A:
俺又来也,想说的是,现在飘移玩得遛的都是四驱的,不论真车还是模型。
放到模型上,后驱模型则几乎没法飘,太贼,超出人的控制能力,那才真是甩尾,甩出去是收不住的。
四驱飘移就比较简单了,进入飘移后靠动力维持四轮打滑状态,前轮的方向基本上可以随意操纵,调整车头指向。
经典的后驱实车飘移是维持前轮总是基本指向车子实际前进方向,前轮无侧滑,靠方向操纵维持和微调车身姿态。对前轮操纵的速度,精度和细腻程度要求很高。四驱那超炫飘法其实是建立在前轮有动力,可以傻瓜式操纵的基础上才能那么随意。

网友D:
那个3.0发动机很不耐用的 玩漂移坏的快 一直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