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LWT关于电磁舵机的稳定中位状态,我是这样解决的。简单易做。有图和文字说明、视频。

楼主(2014-07-05):
玩儿室内机常会用电磁舵机,这种舵机有一个弊病,没有稳定中位的控制。当遥控没有动作信号发出时,舵机是处于无约束的自由状态,可随风飘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想了一个简单的有效的办法:在电磁舵机线圈外部加一铁磁性物质,舵机的磁铁将会对他产生作用力,调整铁磁性物质的位置即可使舵机稳定的保持中位。将其用胶粘牢就行了。铁磁性物质可用大头针剪下一段来用。
    此法我已在实际中应用,效果很好。请看图片:

一小段大头针弯成圆形

放到这个位置

用胶粘牢

做好的样品

没做前的重量

加工后的重量

网友A:
好方法。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感谢分享。

谢谢你可真快!

网友:
玩具车里面的电磁舵回中
是用细钢丝做的限位器

网友:
想法不错,我之前是在线圈中间内部,里面放了一小铁柱,当线圈不工作时,磁铁被铁柱吸引,就不那么容易摇摆

网友B:
电磁舵机价格10元。和普通舵机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舵机价格10元。和普通舵机差不多呀

你看看重量,这是小飞机专用

网友C:
您用的这是4m的电磁舵吗?在哪个店里卖的啊?能说个搜索的关键词吗?我找了几家感觉老板不靠谱啊!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电磁舵机。谢谢

网友:
领教了!我也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这是4m的电磁舵吗?在哪个店里卖的啊?能说个搜索的关键词吗?我找了几家感觉老板不靠谱啊!

淘宝搜“电磁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电磁舵机”

我是问店名,不是商品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问店名,不是商品名啊

彩虹微型模型DIY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虹微型模型DIY配件

这个老板很神奇!关注他很久了但就从来没见他上过线,留言也不回,我以为关门了,您最近从他那买过东西吗?

网友:
对,彩虹模型店从来都没有见他上线

网友:
好东西,感觉比贴小磁铁好使啊,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