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相机焦距是多少?

楼主(2014-07-05):
请问技术精灵V+焦距是多少,或者等效35mm的焦距也行。

网友A:
拍张照片里面信息有吧。。
另外也有方法很简单的测量出焦距还有视角。。

楼主:
我还没买V+啊,在调查下

网友B:
可根据公式f=b/(2*tan(a/2))计算,b为传感器宽边尺寸,a为视角. 应该比5mm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