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轴陀螺仪的问题:ZYX-S 和ZYX-S2,那个好用,哪个更稳定

楼主(2014-07-05):
就知道原来的ZYX-s(白色陀螺仪)后来又出了一款黄色的ZYX-S2(黄色)陀螺仪,听说有了全面的改进,软件方面也有了改进,请问一下用过这两款陀螺仪的朋友,那款更好用,那款更好调整一些,黄色的这款陀螺仪软件是不是比白色的这款好调一些,这两款陀螺仪那款更稳定一些。谢谢了,最后还有就是问一下,黄色的ZYX-S2有了什么改进。

网友:
为什么不用K8

网友A:
白色的ZYX-S我用过,飞行稳定性上不如K8。锁尾效果估计在电气原理上就不行,感度高了金鱼尾,低了锁不住,调试期间损坏了三个尾舵机,后来弃之不用了。

网友:
自然是改进的好

网友:
坑爹产品…

楼主:
性能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ZYX-S我用过,飞行稳定性上不如K8。锁尾效果估计在电气原理上就不行,感度高了金鱼尾,低了锁不住,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我也是以前听说,zys的性能不是很稳定,但是一直犹豫不决,今天听说了感度高还会出现金鱼尾,决定放弃ZYX

楼主:
K8怎么样,使用的效果比ZYX好吧,转战买K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我也是以前听说,zys的性能不是很稳定,但是一直犹豫不决, ...

K8是一个物美价兼三轴陀螺仪,虽是山塞但山塞的很成功。软件的调试项也多,很细致,一句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