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分別

楼主(2014-07-05):
Pixhawk是APM的升级版, 但既然APM已經能穩定飞, 那Pixhawk升级了什么呢? 值得吗?
mini APM只是缩小了APM吗? 性能及接口数量是一样的吗?

网友:
miniAPM 跟apm是一样的,就是元件布局变化了,固件通用

网友:
您这问题问得就好像人已经有了自行车代步,还要发明汽车干什么的逻辑

网友:
pix的计算能力更强,可以上更复杂的程序,支持更多的扩展。
话说,竹蜻蜓已经能飞了,还要四轴干啥?!

网友:
楼主是在问问题,你们前几个不要那么酸好不好?

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就憋着。

网友:
都是神回复。。。

网友:
同意楼上。
大家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过来的吗

网友A:
现在的固件已经将apm的硬件性能榨干了,有些功能或者处理受限于硬件而只能放弃。这个如果有数传就能看到load基本都是处于80%以上的。

网友:
出个能换cpu及记忆体的飞控多好,双核四核也行,不愁落伍了

网友:
呵呵,玩笑玩笑~

网友:
奥拓和奥迪 都等上高速
但是奥迪明显跑的比奥拓快

网友:
其实就是硬件升级, 以便于今后软件加入更多功能.

网友:
其实吧区别打了。。从调试上功能上,而且压线率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固件已经将apm的硬件性能榨干了,有些功能或者处理受限于硬件而只能放弃。这个如果有数传就能看到loa ...

即使从效能上pixhawk最优秀, 从体积及重量上mini APM最好, 那原版APM就成了鸡肋呢?

光流传感器及超声波传感器有用吗? 有效高度多少? 光流的镜头可以接图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从效能上pixhawk最优秀, 从体积及重量上mini APM最好, 那原版APM就成了鸡肋呢?
光流传感器及超声波 ...

光流类似于鼠标的原理   用于定点的

网友:
PIX的性能上应该还是很强大的 ,毕竟还是32位RAM的STM32F104的芯片,这芯片都直接跑手机系统了!
算法上会有所提高
所谓的MINI APM嘛 就是上楼说的体积小了点 但功能上和原版APM是一样的,固件也通用!主要还是看机架的安装空间还选了(直机选这个应该会好点)
机架空间够大的话建议原版APM最具有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从效能上pixhawk最优秀, 从体积及重量上mini APM最好, 那原版APM就成了鸡肋呢?
光流传感器及超声波 ...

Pixawk,APM,mini APM定位不同,PIX就从单片机处理能力强过APM的不少。APM处理能力近满负荷,随着飞控对智能化的更高需求,算法日趋复杂,APM已力不从心。例如,为了降低AMP负担,大家一般不会随便打开LOG,就担心AMP累着了!
光流传感器是用于水平位移检测,APM可以依靠光流悬停,对漂移的控制强于GPS悬停,但存在误差积累。
超声波传感器是用于距离的探测,朝下安装利用测距离功能可以定高,在有效范围内精度优于气压计定高,但探测距离有限。所谓AMP原装的(贵啊)也在7米以内,一般的市场常见的超声波的探测距离都在1米以下。超声波主要用于避障的。想想看,如果在多轴四个方向上一都安装有超声波传感器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awk,APM,mini APM定位不同,PIX就从单片机处理能力强过APM的不少。APM处理能力近满负荷,随着飞控对智 ...

我明白光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这应该是越接近地面及白天效果越好. 超声波日夜都能工作, 但高低差大的比如草地可能会出错.
我想知光流传感器既然有镜头我能利用它作第二监视镜接图传吗? 及可否设定比如字它就会在自动降落模式时, 利用光流自动修正定位, 超声波定高降落吗?
APM或者PIXHAWK能接4个超声波作防撞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