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机 油门曲线

楼主(2014-07-05):
如果在没有定速器的情况下   我准备用油门曲线来定速的话 怎么才比较理想

网友A:
油门曲线一条直线就好

网友:
是的 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一条直线就好

恒定   还是 0到100?

网友:
水平一条直线

楼主:
那飞机启动时   不就直接有转速了吗?   会死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飞机启动时   不就直接有转速了吗?   会死人吧

你可以设定缓起啊,慢慢加速到设定的转数 ,另一方面 你可以常规油门飞起来后 切到定速的特技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定缓起啊,慢慢加速到设定的转数 ,另一方面 你可以常规油门飞起来后 切到定速的特技模式啊

哦 懂了  谢谢

网友:
设置成V字形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点最低,螺距大的地方油门大一些,具体数据要自己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定缓起啊,慢慢加速到设定的转数 ,另一方面 你可以常规油门飞起来后 切到定速的特技模式啊

油机也有缓启吗?

网友C:
建议你还是用到定速!并配合魔镜转速表一类的东西去测定转速。
撇开手感不谈,仅从引擎安全的角度考虑,如果不用定速,你怎么知道油门100%的时候引擎还在安全转速内?至少我的600N配OS55机器,原来普通模式下没开定速,结果油门60%的时候听声音转速就已经很高,下来温度很烫,反而特技模式下开了定速温度很正常。
打个比方,如果你设1-100一直线,引擎安全转速是2万转,可能你推油门到80%的时候已经超过2万转了,油门100%则是大大超转了。如果确定不想用定速,你也需要一个转速表,去测定100%油门的时候转速是多少,然后根据齿比去推算(亚拓说明书上有直接的参考)引擎转速是多少。如果高了,油门最高点就不可能是100%,而需要调低。所以我觉得就讲一句“0-100一直线”是很不负责的说法。
建议还是加装一个定速器,至少,像亚拓说明书上,会说明你定速的比率是多少的时候,大奖转速是多少转,引擎是多少转,这虽然只是一个参考,但根据我自己测量结果,不会差太多,更不至于超转,就算没有测转速的工具也一样可以安全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机也有缓启吗?

问的好!

网友D:
你真的没懂,那样做会出事的。还是按楼下V字形曲线设置才对,具体的斜线比率大小,可根据声音判断或测速表检测。

网友E(2015-01-09):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没懂,那样做会出事的。还是按楼下V字形曲线设置才对,具体的斜线比率大小,可根据声音判断或测速 ...

请教前辈,我玩电直的,最近想折腾油直,请问油直常规模式(飞悬停和航线)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该如何设置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我玩电直的,最近想折腾油直,请问油直常规模式(飞悬停和航线)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该如何设 ...

螺距就照你玩电直时的习惯,油直用定速吧,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还是用到定速!并配合魔镜转速表一类的东西去测定转速。
撇开手感不谈,仅从引擎安全的角度考虑,如 ...

楼上正解!

飞油机不用定速也行。不过要用魔镜测速大奖转速。用齿比反推发动机转速是不是在安全区间内。

有过前提,就是你的齿比。举个例子,比如NX4,离合器罩杯我改的是20T,大齿盘为120T。假如我用425桨需要3000转来飞3D。那么在3000转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为18000转(3000*120/20=18000)。正处在OS37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转速。是比较安全的。
下面几个步骤来搞定:
1、先确定你需要的大奖转速、大齿盘、离合器罩杯输出齿数额。根据大奖转速反推发动机转速,确保是在安全的转速以内。
2、带桨0螺距在地上推到你需要的大奖转速,记住最高的那个位置。即螺距全线设为0度,油门用0-100斜直线。
3、这个油门摇杆位置就是你在需要的转速情况下的3D油门最低位置。因为0螺距下负载最小,能够保证所需转速的情况下,在有大奖角度负载的情况下,实际转速会偏低一些。不过不怕,3D油门曲线为V型。就按照这个基本位置设置为V型,最低点就是这个基本位置。V型两头适当的高一些,具体高多少,得飞了3D看情况而定。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更不要怕满了100。
4、再来设置悬停油门曲线,最低点0,最高点就用此前确定的油门位置或者3D最高点位置都行,或者再低一点也无所谓。最低和最高之间拉直,或者设定一个中间点50都无所谓的。

网友:
拿分走人  ||||||||||||!!!!!!!!!!!拿分走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我玩电直的,最近想折腾油直,请问油直常规模式(飞悬停和航线)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该如何设 ...

这位鸡友,是不是准备入手480N啊?

网友:
楼主注意,油门千万不要0-100斜线,发动机可能会超转损坏!!!
悬停模式不需要太大的转速,安全起见,最高点先设定70,飞起来看转速,特别是加大螺距上升时的转速,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高点数值。
3D模式的两头也不是100,同样要看转速,不要超过允许的最大值,中点根据空中收螺距时的转速变化来定,太低了达不到补转的要求,太高了也会出现超转,比两边略低,呈V字型,尽量达到各螺距状态转速均匀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