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科学啊!!!977锁尾不好的原因居然是。。。。

楼主(2014-07-05):
我估计论坛的哥们都已经记得我了,又爆轴承又射螺丝的射了N+次桨= =
后面又因为大油门自旋问题疼爆了脑袋,油门稍微一大就自旋,锁尾差得厉害~
这里问哪里问,这里看帖那里看帖,无非就是螺距太高和尾电机转速不够或者是主板问题~
自己学着螺距调啊调,调啊调,调得升力已经很小了,但是甩尾依旧。。。。尾电机换新过N个了,甩尾依旧。。
后面一次主板突然无法对拼,返厂免费换新后以为锁尾终于能好,但是甩依旧。。。
又有人说锁尾不好一般都是震动引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飞机飞起来很稳,几乎没有任何震动~
也尝试性地换了主桨、横轴等,甩尾问题依旧。。。又换过尾电机线,问题依旧。。。
好,总结下我为了解决977锁尾问题换了神马:尾电机、尾电机线、主板、横轴、主桨等等,调螺距调了N次~
最后无奈送给龙少去修,跟他在淘宝说好寄过去了。
因为龙少比较忙,足足修了3个星期,他把他的尾总成装我机子上,把他那边所有能换的尾电机都换了,都不行。。。
几乎把他那边能换的东西都给我换上了,看得出龙少也折腾得快吐血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今天,最后他试了把全新的主电机换上了,锁尾神奇地好了。。。。。。。。。。。。。。。。。。。。。。
主电机?主电机?!主电机!!!!!!为神马是它。。。。。。。。。不科学啊。。。。。。。
求各位魔友给我上一上课折腾地快哭了。。。

网友A:
楼主的要求太高了,玩具机

网友B:
如果到手是这样通常是电机平衡性不好,飞久了估计是轴承挂了。。。

网友:
可叹楼主! 貌似无解!

网友C:
返厂啊~·说不定还好给你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啊~·说不定还好给你换新~

我也想,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求太高了,玩具机

这不是玩具不玩具机的问题,油门一超过50%就疯狂甩尾,这还怎么玩= =,六轴都飞不了更别说3D了

网友D:
刚才想了一会,可能是主电机加速瞬间耗电过大,导致电池电压瞬间拉低,从而导致锁尾电机不能全力工作。不知我的解释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到手是这样通常是电机平衡性不好,飞久了估计是轴承挂了。。。

我轴承都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想了一会,可能是主电机加速瞬间耗电过大,导致电池电压瞬间拉低,从而导致锁尾电机不能全力工作。不知 ...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可以通过向右打方向舵来抵制自旋又怎么解释呢= =

网友:
这问题真考人。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轴承都换了,哈哈

可以排除轴承的话,那就是马达的转子出厂时没做好平衡了,陀螺仪的传感器对高频振动最敏感了,转子不平衡高转速下就歇菜。。。

网友:
不知道这个问题普遍么?

网友:
主电机磨损导致工作电流过大? 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

网友:
测一下电机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E:
主電機轉速過高??

网友:
可能是电机轻微堵转,这个一卡一卡的尾电机反应不过来。。。就金鱼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電機轉速過高??

没道理啊…

网友B:
都说了几次是电机的高频振动干扰了三轴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了,LZ没玩过大机没调过MB和VB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几次是电机的高频振动干扰了三轴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了,LZ没玩过大机没调过MB和VBAR吧。。。

飞六轴也是如此,这是我第二台小机,从911过渡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六轴也是如此,这是我第二台小机,从911过渡过来的

六轴只是三轴的扩展,加了加速度传感器而已。。。

网友F:
977采用六轴陀螺仪,对震动要求高,这也是他们飞机比其他好飞的原因吧。主马达产生了高频震动引起陀螺仪数据变化。恭喜楼主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情况,当然,我一共才飞了十五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977采用六轴陀螺仪,对震动要求高,这也是他们飞机比其他好飞的原因吧。主马达产生了高频震动引起陀螺仪数 ...

谢谢,割痛买了个主电机,在路上了…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买个新的,这个当做配件机

网友:
主电机不仅能导致金鱼尾问题......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D:
刚才想了一会,可能是主电机加速瞬间耗电过大,导致电池电压瞬间拉低,从而导致锁尾电机不能全力工作。不知 ...

感觉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割痛买了个主电机,在路上了…

我其中一架977出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改换的全换了,除了主电机!请问您的主电机换了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网友:
玩幾次就溫飄,尾電機不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排除轴承的话,那就是马达的转子出厂时没做好平衡了,陀螺仪的传感器对高频振动最敏感了,转子不平衡 ...

够专业的啊

网友:
这对于准备上V977的我是个打击啊

网友(2014-12-08):
绝对不科学

网友:
好复杂。搞不懂原因。

网友:
11月初入的977,D7E控,因控的问题返回买家,月底才能飞,只飞过几次,最近忙,没飞,有点担心啊

网友:
主电机不好影响锁尾的故事不也曾发生在V911上吗?

网友(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