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秀秀我超轻的玻纤+铝管的小机~~

楼主(2014-07-05):
首先感谢冰咖啡~此机架灵感来源于冰咖啡的机架~
中心板是1.5的玻纤,脚架和相机架是2.0的,机臂是10*10*1的铝方管,轴距400

先来假组一下

装机完成!

起飞重量只有836克!加上山狗不到900克!

减重的经验:尽量少用螺丝!整个机架可以减少的重量也就是机臂,中心板,螺丝,机臂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量细,中心板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量多镂空(不过也轻不了几克),所以说最好控制的重量也就是螺丝的重量,我这个机架只用了8颗螺丝,脚架,相机架全部拼插,加上电机的螺丝一共有M3*22  16个, M3*4 16个,空机重150多克(好像是...),虽没有某工坊那么登峰造极,不过自我感觉也不错。对了,分电板不要用,香蕉头不要用,都直接焊死,既安全还轻。
我发现好多人用铝方管的架子都没有用朗宇原配的那个电机座,而是用架子配的玻纤电机座,那么薄...我轻轻一掰就掰断了。反正我是不敢用,而原配的电机座是铝的,既轻又结实,跟方管简直是绝配啊。
不过续航能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太大提升..原来1050克起飞的时候飞9分钟,用的1047,现在换成了9047,微风下飞航线也就10分多点,最长的一次悬停是12分钟
还可以再一步减重,把铝管换成10*10*0.8的,然后全部用1.5的碳板,应该还能轻点..

网友A:
     换小桨效率低,虽然减重了但是续航也不会长多少

网友B:
用的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多大的电池?

3S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桨效率低,虽然减重了但是续航也不会长多少

不是为了减重,主要是轴距小了...用1047感觉桨间距太小了

网友C:
A2216 880kv吧 上11或12寸续航2200电肯定超13分钟 不过要加大点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A2216 880kv吧 上11或12寸续航2200电肯定超13分钟 不过要加大点轴距

轴距加大重量又上去了..我感觉就这样挺好,再减减,铝管换薄的再用碳板,直接上无刷云台用2200电1100克吧,或者两个并联

网友:
那么来说 悬停时间可以了 你上个5000电试试 20分钟木有问题啊

网友:
山狗有那么轻吗? 再说没架子没云台加了也没用啊

网友:
我的四轴不加电池650g 感觉也蛮轻了

网友:
玻纤+铝本身就重呀,应该用全碳纤

网友:
铝本身不重。密度小。耐腐蚀。

网友:
我觉得木头机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