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8S 的问题 求高手

楼主(2014-07-05):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上面有两个微调开关   分别叫左微调 和右微调,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
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左微调即向左边微微调整,右微调即向右边微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左微调即向左边微微调整,右微调即向右边微微调整

向左右 具体微调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

搜什么呢

网友C:
这两个微调可以直接设置的,例如左微调设置为螺距微调,右微调设置为悬停油门微调,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左右 具体微调什么呢

微调是根据你的遥控器里的手势来的,就是升降 副翼 方向和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微调可以直接设置的,例如左微调设置为螺距微调,右微调设置为悬停油门微调,具体看说明书。

OK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映射为任意通道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