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小四轴装机心得!

楼主(2014-07-05):
250级别或者更小的小四轴FPV基本上都是不配置GPS纯目视手动飞行!对于没有GPS 的失控保护,可以设置成悬停,也可以设置成立即着陆。NAZA LITE 默认着陆!其他飞控也可以通过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功能设置在自动增稳--油门匀速下降位置!如果是悬停位置,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没有GPS 所以无法定点悬停!在有风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水平平飘!重要的是飞行器自身的重量平衡要求更高!试飞的时候遥控微调全部中立位置脱控,如果没有风的情况下飞行器漂移严重,最有可能的就是重量平衡没弄好!如果重量平衡是好的,那就是飞控的水平校准有问题,校准的时候机架没有处于水平!

网友:
用达普3s 1500?

网友A:
水平尺哪买的? 给个介绍吧

网友:
慢慢搞,乐在其中

网友:
其实重心没那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尺哪买的? 给个介绍吧

以前买大黄蜂机架里面配送的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摄像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摄像头呢?

接图传的是定制的小板CCD700线   摄像是mobius

网友:
求全套配置以及 能用3S 2200的电池吗?

网友C:
为啥不用mobius的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mobius的视频输出?

万一飞着没电了,死机了,AV线掉了···························································

网友:
这套比前两天出的那台装的用心很多啊,有空出个装机指南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