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跑完之后舱内有进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05):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刚入船模,以前一直玩车,入了MONO2风洞,跑船2次,跑完之后打开舱盖都有少量进水,大概2-3调羹的样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了,舱盖用金手指胶带封的。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轴套里高速旋转就进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套里高速旋转就进水!

是吗?第一次听说!你说的高速旋转就进水,空转?

网友:
说说你怎么回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第一次听说!你说的高速旋转就进水,空转?

水里转!高速才进!
带进来的,很少不多,跑10分钟不到一汤匙!

网友:
正常   轴系转动会带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里转!高速才进!
带进来的,很少不多,跑10分钟不到一汤匙!

貌似你的解释不对,请留意楼主如何回航的

网友B:
请问楼主 哪种

网友:
抓革命促生产

网友:
轴进水的机会很少,因为如果是其他地方密封好,跑的时候发热的部件就会把空气膨胀,已经不会进水。进水有很多缘故,隔水舱进水,螺母粘的不好进水,水管渗漏,轴绝对不是第一回进水的地方

网友:
情况不正常

网友:
第一风琴!!第二水冷套是不是漏水,

网友:
MONO2的轴系进水不属于正常。
一般MONO1,MONO2的船跑完船舱是没有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哪种

估计是楼主昨晚吃饭的汤勺

网友:
不正常,硬轴进水概率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第一次听说!你说的高速旋转就进水,空转?

我同意   那为什么别人的都不漏水

楼主:
谢谢各位,那现在如何检查何处漏水呢?

楼主:
左边这种=。=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哪里漏水,有水不正常

网友:
软轴一般容易进水。硬轴很少进水。

网友C:
水冷套水嘴用扎带扎紧,高速进水是因为,高速时水冷管内水压高,特别是水冷套进水水嘴压力高,容易渗出。
或者接到水龙头上测试下,最简单的是用注射器加压测试,就清楚了,以前我碰到过。

网友B:
楼主,你每次跑几分钟?速度有多快?如果速度比较快的5、6分钟跑下来,2-3调羹(8楼那种瓷调羹)的话,应该是渗水。漏水的话,恐怕早沉的。我给你个建议再问你个问题。建议:你找个盆子放水,然后船放进去静置一会儿看看有无渗水。问题:你的船回航的情形是怎样的?较快的速度开到面前随即关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每次跑几分钟?速度有多快?如果速度比较快的5、6分钟跑下来,2-3调羹(8楼那种瓷调羹)的话,应该 ...

恩,是渗水,应该不是漏水,回航一般是中速回航再收油门。回航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冷套水嘴用扎带扎紧,高速进水是因为,高速时水冷管内水压高,特别是水冷套进水水嘴压力高,容易渗出。
...

恩,这个我倒没注意,看来是有必要扎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渗水,应该不是漏水,回航一般是中速回航再收油门。回航有什么讲究吗?

收油门减速后船尾浪会往前涌,可以从船轴缝隙进入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油门减速后船尾浪会往前涌,可以从船轴缝隙进入舱内

哦哦,那这个情况是不是没法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这个情况是不是没法避免?

轴系上涂点黄油吧,可以减少进水

网友:
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哪漏。
把船做好密封,在怀疑有渗水的地方塞上或绑上小片的餐巾纸,把船按入水中,并保持一定的深度。
过个十分钟左右取出检查。

网友:
金手指也会漏水的,主要看船壳密封好不好,我一条碳迁船壳比较硬,用金手指一点水不进,一条软壳玻迁船同样胶带就会有水进,同是硬轴。都放水里没渗水的,估计是船壳盖边进水的!金手指也不能完全防漏吧!

网友:
我也有这情况。自制的虾艇,静止状态船尾几乎与水面平行。会不会是舱内轴套低于水面,当软轴停止转动时水从轴套倒流进船舱?

网友:
船密封好,堵住水冷管出水处,往水冷管进水口加压。看有没有气泡冒出来

网友(2015-03-21):
玩油的进点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