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2开机指示灯不正常闪烁...

楼主(2014-07-05):
开机自检之后,指示灯不正常闪烁,绿灯闪烁两次,接着红灯不 正 常 闪烁数次,绿灯慢闪两次,红灯快闪6-10次,但是不影响飞行,起飞卫星数量9颗星,起飞上空之后12课星,一直到降落一直都是12课鑫,视频如下···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用的是PHANTOM模式飞行的,参数没动过,链接调参软件也没有显示什么不正常,各项更新都是最新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红灯闪可能是传感器误差大,要进调参软件看看是否需要做imu基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红灯闪可能是传感器误差大,要进调参软件看看是否需要做imu基础校准!

进去调参也没有提示我需要校准什么阿

网友:
小问题不碍事的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这个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红灯闪可能是传感器误差大,要进调参软件看看是否需要做imu基础校准!

基本上全部都校准了一遍撒···还是都这样撒  两次了····不敢在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这个状况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全部都校准了一遍撒···还是都这样撒  两次了····不敢在试试了···

你不是有osd?看看星数是否异常。

楼主:
是什么绑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osd?看看星数是否异常。

卫星星数一直很正常,起飞9颗星,起飞之后一直就是12颗星,降落的时候9颗星···

网友C:
您这种闪灯是飞机位于飞行限制区域时的闪灯,楼主是否附近有机场?

网友:
楼上技术支持的话亮了!

网友:
最后重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种闪灯是飞机位于飞行限制区域时的闪灯,楼主是否附近有机场?

附近最近的一个机场已经关闭大半年了。而且我离这个机场直线距离也有七八公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近最近的一个机场已经关闭大半年了。而且我离这个机场直线距离也有七八公里啊···

我们的数据库也正在更新中,还请耐心等待。

对于A类限飞区,半径8公里内飞机都会有闪灯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数据库也正在更新中,还请耐心等待。

对于A类限飞区,半径8公里内飞机都会有闪灯提示的。

我在去别地飞试试看,感谢感谢···

网友D:
跟我一样 我家在距离机场10公里内 只能升高到79米 就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一样 我家在距离机场10公里内 只能升高到79米 就上不去了

市区的老机场了,但是刚搬走还没有一年,应该是系统还没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