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再次无法对频,这回自己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7-05):
昨晚在客厅里飞着我的977,现在已经是3轴随意转圈、航线了,正当得意忘形之际,小鸡扑到了拉门挂帘上,3米高处掉落地板上。随即条件反射的送油门、关油门。但我心里隐隐感觉不对劲,果然,跟上次一样无法对频了,机机通电后指示灯慢闪。
这次我安心的将它放到一边,心想明天就给你动动手术

今天到店里,风枪、烙铁、万用表、示波器一应准备好
首先把有点破损的升压电感(产生5v用的)换了,从废弃的MP4上拆的,结果涛声依旧。
再把几个主要的芯片用风枪加热补焊一遍,还是无果。

来不及了,商场要停电了,晚上再补充……

好了,下面继续:

换下来的电感其实没问题,只是有一截漆包线破了皮,还可以继续使用。各位看官或许注意到了,怎么换上去的电感也是破损的啊?没办法,那片MP4料板上就这么一只同参数的了,不过里面的漆包线很完整,破损一点点没有影响。

下面就是换晶振了,因为工作性质关系,经查修U盘,而U盘损坏很多是由于振动导致晶振损坏。当然,下面的这支勇于奉献的U盘可是正常能用的。

(中途为了验证是不是晶振问题,还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原来晶振的波形,的确没有。而换过之后,就有了波形了)

于是用风枪拆下板子上的4脚晶振,频率是16M好像。并从废弃的U盘上取下2脚的12M晶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焊到板子上

然后通电试了一下,奇迹出现:指示灯不再慢闪,变成了正常的闪烁!

此时基本可以断定,是晶振的问题了。不过由于两种晶振的频率有差别,形状也不一样,于是突发奇想,再把原来的4脚晶振焊回去如何?
说干就干,将4脚晶振旋转180度,再焊回去,再次出现奇迹!,指示灯通用正常闪烁!如此说来,可能是晶振和板子之间脱焊或者晶振内部虚焊,经过重新加热焊接,又恢复正常了。

看来,无法对频就是因为晶振摔坏了(或者脱焊松动),导致陀螺仪芯片无法正常初始化,从而让主控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中途插入,坐等LZ折腾

网友:
原来是没修好啊. . ..

网友:
不用换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吧?直接换陀螺仪。我之前就是这样的,刚好有块焊盘坏了用不了但是可以对频的坏主板,把陀螺仪换上,完美复活。不过977的陀螺仪目前没卖的额。希望淘宝商家可以搞来卖。

楼主:
陀螺仪是个电子芯片,芯片内部又不是真的有一个旋转的机械陀螺,根据相关的资料查证,它是以电容的轻微变化来计算加速度的。
正常的机械碰撞应该不会导致它轻易损坏。

网友:
看来之前多位北鼻的977出现无法对频基本都是这里出问题了,看来摔机也能摔出内伤啊。

网友:
我的977换了个舵机之后以转向就右倾,更不用说自旋了,求解

网友:
看楼主这样修,有点头晕!!

网友:
晶振内部引线脱落,经过你的一番折腾后,又碰到一起了,以后你的小机再炸一下,故障还会重现

楼主:
再次补充一下:靠近晶振的、上面有麦穗一样的LOGO芯片型号是BK2423,查资料得知是2.4G无线模块。晶振是16MHz的4脚晶振,
最终确定是晶振内部碰撞损坏,导致频率不稳或者偏移,致使无法对频。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天线的根部,连接着好几个电容、电阻,靠近转边缘,也容易碰撞断裂,会导致遥控距离短、容易失控的现象。解决的方法就是直接短接损坏的电容电阻。

网友:
本来想换了下面的胶,看来厂家用软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2014-08-08):
这个一般学不来

网友:
这样折腾,脑细胞要坏死不少!!

网友(2014-11-07):
你好 朋友  看了你很多V977帖子   关于对频的问题  我也出现了,很想请教你 !如果您方便的话加我QQ675014788  或者告诉小弟我   你的QQ   我加你  万分感激

网友A:
祝贺祝贺!不过那个晶振还是有些疑问的。。。

网友B:
3轴真不好飞!新手6轴都悬不了

网友C(2015-01-16):
我的977led灯总是偶尔会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

网友E:
还是不懂

网友F:
晶振电子世界有卖吗? 我的也挂掉了

网友G:
我的FBL80摔过之后不锁尾,补焊陀螺仪芯片问题解决。哈哈

网友H:
高手,动手能力强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