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记不住辅助微调微调参数。。。。。。

楼主(2014-07-05):
我今天真郁闷呐:02s买回来半年了现在才发现接收机居然记不住辅助微调微调参数!!!(因为我一直都是调拉杆的),但问题又来了!接收机虽记不住辅助微调微调参数,却能记得住油门混控、陀螺仪感度等参数,这回我真是懵了!这是我操作问题呢?还是我的接收机有问题呢?换接收机是否能解决呢?向大家求救!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为这个我还专门打电话去华的客服. 他们找了一样的控, 然后告诉我就是这样的. .. 用固定翼就没问题. 我用12s控.

网友:
好像所有的三轴陀螺翼都是这样的,陀螺仪以对频时接收到的数据为中立点进行校准,所以这次你调过微调后下次就以调过的数据作为中立点,所以如果起飞飘移的话只能通过机械调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为这个我还专门打电话去华的客服. 他们找了一样的控, 然后告诉我就是这样的. .. 用固定翼就没 ...

但是这样子的话起飞后不会有飘移吗?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子的话起飞后不会有飘移吗?怎么解决呀?

无副翼直升机的规程是不允许/不应该调整微调的. 调不平的话可以在控的辅助微调里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直升机的规程是不允许/不应该调整微调的. 调不平的话可以在控的辅助微调里调平.

问题是辅助微调也不行呀!重启以后数据照样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直升机的规程是不允许/不应该调整微调的. 调不平的话可以在控的辅助微调里调平.

我搞定了!虽辅助微调不行,但程式混控搞定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华科尔把主板缩水了。以前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