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疑难杂症大家一块讨论一下

楼主(2014-07-05):
最近小孩出生了,好久没去飞过了,上周又忍不住出去飞了一趟,飞的是四轴,虽然没有炸机,不过发现了一些疑难杂症,如果不解决,可能为以后的炸机埋下伏笔。情况如下:
起飞平衡,定点巡航都没问题,就是我在飞远以后,用定高模式飞回来时,由于比较远,我打满PITCH舵飞回来,但是到跟前的时候舵杆回中,四轴还是向原来的方向飞行,像是不受控的感觉
我切换手动模式,又切回定高模式,就好了,又受控了,而且再试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想不通为什么,下面是下载的datalog

发现有很多FAILSAFE_RADIO-1和FAILSAFE_RADIO-1错误,查WIKI,说这是PPM***停止输出了,两个月前也是飞过的啊,没有问题啊,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把APM固件升级到了3.1.5,
我想应该不是固件的BUG吧,是不是那天飞的时候大中午,气温太高了或是什么的,不知道广大APM用户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帮忙分析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下面的白色块显示了飞行模式,但是显示的多的时候看不出具体的模式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这个怎么看啊?

网友:
3.1.5bug

网友:
同3.1.5,没遇到过

楼主:
我也有过此怀疑,上次飞完就刷回了3.1.2,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去飞一下,改天再去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此怀疑,上次飞完就刷回了3.1.2,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去飞一下,改天再去试一下

   有同感,,俺感觉 3.15 版本,似乎也有 另外一些问题:

例如:直升机 版本的 3.15 ,似乎 磁场传感器 没参与 方向稳定,

以前:2.73 版本 虽然比较软,但是机头方向是可以稳定的。

网友B:
失控了还能受控飞回来?可能已经进入自动返航了,我用3.2 rc1,改了程序,失控后自动改为定高,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了还能受控飞回来?可能已经进入自动返航了,我用3.2 rc1,改了程序,失控后自动改为定高,就没有这个 ...

不是,是定高模式飞回来的,开始往回飞的时候是受控的,我满舵飞回来,到跟前准备停下的时候不受控了,必须切换一下模式再切回去才又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俺感觉 3.15 版本,似乎也有 另外一些问题:

例如:直升机 版本的 3.15 ,似乎 ...

直升机的还没有玩过,没直机,太贵了,而且可能也玩不好,我是属于反应不快的人,玩魔兽都老被电脑虐,应该是搞不了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