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接收机天线这样整理正确吗?

楼主(2014-07-05):
感觉这是不是直机机的整理方式?

网友:
挺好啊,正交的

网友:
我的TDF 也是这么搞的,用热熔胶粘上

但总感觉应该有个是直立的

网友:
说明书写要成90度

网友A:
90度是岔开成90度啊.. . 不是这么交叉. ...  .

网友:
说明是开始的时候2跟天线平行,末端呈90度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度是岔开成90度啊.. . 不是这么交叉. ...  .

灰色那段是屏蔽线啊,那一段交不交叉平不平行都无所谓吧

网友:
天线一直乱放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色那段是屏蔽线啊,那一段交不交叉平不平行都无所谓吧

参阅futaba 官方接收说明书吧/

网友:
一條水平,一條垂直。像十字架。

网友:
灰色线外的只要不靠在一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