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7-05):
我今天去跑船,船就始终是很慢,
电机
慢速度才一分钟电机就烫手了,
电池
也很烫。
电机不下水的情况下空转很快很有力量,一放下水里,电机就不怎么转了,电机就变小声了,
电机空转下没多久电机就一下全速,一下就很慢,我再次放下水,电机不动了,电机烫的要命,我拆开竟然会冒烟,一股AB胶的焦味,我也不懂,
大神们是不是电机太高温退磁了?

网友A:
什么电机?什么桨?可能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什么桨?可能桨大了。
你好,桨一直没有换,以前是可以跑的,

网友B:
我今天去跑船,船就始终是很慢,电机慢速度才一分钟电机就烫手了,电池也很烫。
(电流过大?)
电机不下水的情况下空转很快很有力量,一放下水里,电机就不怎么转了,电机就变小声了
(电机无力,或电调问题)
电机空转下没多久电机就一下全速,一下就很慢,我再次放下水,电机不动了,电机烫的要命,我拆开竟然会冒烟,一股AB胶的焦味
(???)

网友C:
电机不下水的情况下空转很快很有力量,一放下水里,电机就不怎么转了,电机就变小声了
(桨太大,或者电机已经高温退磁了。同样大小,线圈圈数一样的电机,磁铁磁性越强kv越低,反之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