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806电机测试及问题

楼主(2014-07-05):
首先非常感谢银燕给的这次测试机会,前面很多兄弟都已经发了不少帖子,总的来说评价都还是不错的。
这里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这不是软文,好的不说,就说说目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吧。

1、推力问题
  官方标称3S 6寸浆推力400左右,负载电流12A。

我的测试结果:330克,电流12A+
当然考虑到电源,浆以及测试方法的误差,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测试方法也是最接近广大摩友的真实使用环境的吧~

2、结构问题
   ①配的螺丝真心短
     就主流的四轴机架来说普遍在3MM以上,标配的螺丝M2*4基本用不上,当然考虑到固定翼和其它使用场合也能忍。。。

   ②安装孔间距偏小
     就我手上的280四轴架子来说,只能安装两个孔。个人觉得这种小电机就没有必要做成菱形的螺孔分布了吧。

2、发热问题
    电池:3S 1300
   飞控:CC3D
    电调:好赢10A
    浆:6寸
    起飞重量:400克
悬停两分钟以后发热现象较为严重,其中黑色子 dan头的两个反螺纹电机尤为明显,50度以上接近60,摸着烫手。白色的两个较好40度左右。
这个问题很让人懊恼,确认焊接没有问题。重心在几何中心。暂时不敢外出飞行。。。

4、低速问题
  还是两个黑色反螺纹电机,低速堵转,电调行程已校准。空载启动较为同步,装上浆以后低速会堵转,相反白色两个电机表现较为稳定。亲、、、这两个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读书少表骗我- -

其他:电机线真心不好焊啊~不挂锡,建议换成软硅胶线。

最后,再次感谢银燕给的这次测试机会,大家对这款电机评价还是不错,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的个案还是怎样。
同时也希望银燕对我遇到的问题做个回复,是我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理解错误···

网友:
我只申请了两个,用于固定翼,所以发来的是两只白色桨夹的,很幸运没遇到兄弟所说的问题。

网友:
我也没遇到焊接问题,我用的“汤焊”,很好焊呀?

网友A: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测评
1、关于螺丝的问题,我们当初考虑过配置较长螺丝的想法,但是后来考虑电机底部的安装厚度很小,每款机的安装防火板厚度不均,担心有些模友在防火板偏薄和不注意的情况下会直接旋进铜线,所以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当遇到较厚的防火板时,宁可安装不上,也不能一下就旋费电机。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模友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后续的电机配件包中配置3款M2的螺丝,初步制定的长度是M2*4 ,M2*6,M2*8,以正式公布的为准。
2、我自己也是飞的QAV250类似机架,CC3D(我甚至装过NAZA-M V2),带上飞行摄像头,808#V2,图传,2200mah,3S等全重在600g-650g,自己测试过5寸2叶 ,5寸3叶,6寸,5寸碳桨,6寸碳桨等,没有遇到电机超过50-60度的情况:我看了您的图片,提供几种可能您分析一下,
A、是否是电机线绝缘漆的焊接还是出现了虚焊,铜线要先用小刀刮掉漆包层,再焊接,不能少线,漏焊。
B、调整电调的近角,以适合自感较小,KV较高电机
C、发现您的桨型和我们测试的桨型有点区别,您的桨型在投影后的中段较为宽,我们使用的GWS或者乾丰的桨,还有仿GWS类型。
如果还是发现反螺纹的电机出现问题,请您和我们的业务联系,我们检查原因,运费我们公司负责。
谢谢您公证的测评

网友:
我的  四只公测 点击 也有发热情况,   两架配置一样   另一架是 北 京模展上哪的。看您们的  性能   外观 参数 都 评测的 差不多 了   我直接     上飞行 视频了就这两天跟朋友一起  飞 几个视频

楼主:
跟新:
  经排查,确实为两个电机有虚焊现象。重新焊接后异常发热现象消失。
一块电池下来40℃左右。四个电机热度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测评
1、关于螺丝的问题,我们当初考虑过配置较长螺丝的想法,但是后来考虑电机底部的 ...

我的电机已经让同学帮领了 但现在在江西实习(本来以为实习前能拿到电机 但没想到那么慢)  估计周末才能回去测试发帖  望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新:
  经排查,确实为两个电机有虚焊现象。重新焊接后异常发热现象消失。
一块电池下来40℃左右。四个 ...

电机有虚焊是怎么查的??要拆开电机来看漆包线的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虚焊是怎么查的??要拆开电机来看漆包线的接线吗

是电机线虚焊了,和电调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机线虚焊了,和电调的连接。

哦哦,这个焊的时候有注意了

网友C(2015-02-14):
我也有一个低速会堵转...可以解决吗.还是要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低速会堵转...可以解决吗.还是要换电机?

亲,到时候可以寄回来给我们检查下,到时候我们技术这边会帮您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