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飞机

楼主(2014-07-05):
今天下午我带着飞机玩15级发动机小日本的。油加了3分之2.点火头满电。油针1.5之3圈我都试过。就是发动不起来。急死了。请教大侠啥原因?

网友:
你加了柴油?

网友:
你加了汽油?拆下火头空转发动机让缸内油全喷出后再从头来,1.5至1.8圈即可!

网友:
我飞素油3.5圈。如果确定没拉缸的话。
甲醇发动机是——富油很难点着,贫油不可能点着。

网友:
15级排量小,进油多点少点都很难启动,油针必须调得刚刚好,需要很高的技巧

网友A:
小日本的15级甲醇级启动没那么费劲!
先用左手拇指堵住风门,同时右手拨桨,看油管中的油进到化油器后,再拨桨5-7下。
将发动机倒过来,拨桨3-5下。把发动机正过来。稍开点风门。装点火器,拨桨。3-5下肯定发动。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15级甲醇级启动没那么费劲!
先用左手拇指堵住风门,同时右手拨桨,看油管中的油进到化油器后,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