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多轴拍摄趋势

楼主(2014-07-05):
小弟入魔一年多,也泡了一年多论坛,也看了无数的魔友拍的视频,最近突然深感多轴单操和双操的区别。
单操的镜头感不能和双操比,单操镜头除了刷锅、普通航线(前后)侧飞,好像就没什么可控镜头了,也许是本人操作技术不到位,但我觉得双操云台手能更好的把握镜头,而且能拍出很多震撼且不可思议的镜头来。
最近某商家推出了狗的三轴无限旋转云台,这是对低端设备的一次革命性升级。在这里鄙视下那些没出的厂家,不是没那技术,只是市场策略,把消费者的钱一步一步赚到腰包。
而且今天出狗台三轴无限旋转的商家近期还会推出微单三轴无限旋转云台,更是为广大没米的模友造福。商家就不说了,说了就是广告贴了。
这里只是告诉大家,狗拍个2.7K,再把鱼眼校正,后期调色一样可以出片,最近本人发现狗3的一个功能,可以录制RAW的视频,名为前调模式(释放狗的全部潜能),不过素材必须后期调色才行。

我算了一下,带狗升级双操,大概需要3550元包括(某款9遥控、图传FPV摄像头、上面所说的三轴无限转狗台)

最后说一句:没米的模友,双操不是梦,你还在等什么

网友:
问下RAW怎么弄

网友A:
狗3的那个RAW其实挺假的,才2EV的调节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的那个RAW其实挺假的,才2EV的调节范围。

还没试过 刚发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保持水平,虽然云台可以消除一部分不必要的抖动和扰动,但是这样拍出来的画面总是感觉太死板,比如转弯的时候,用云台拍出的画面总是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始终保持着水平拍摄,很多时候就像是在一个高楼上或者一个升降机上用一个三脚架往地面拍摄,没有真正航拍的感觉。反而是一些用真机航拍的镜头,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多时候都是直接把摄像机简单固定在飞机一侧,靠摄像师手动操作,由于固定角度的原因经常连同机身一起拍下来,至于什么三轴陀螺更是无从谈起。可是这样拍出来的画面却觉得十分生动好看,镜头随着飞机的机动动作左右倾斜上下俯仰,尽管很多时候画面不是很稳定,甚至有时候还有所谓水波纹果冻,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各种感觉不同。
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云台,就是要让画面稳定。
抖动的画面看一两下还行,多了就恶心了。还是稳定的画面让人感觉舒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种感觉不同。
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云台,就是要让画面稳定。
抖动的画面看一两下还行,多了就恶心了。 ...

我同意让画面稳定,快 速 抖动总是感觉不好的。我只是希望云台对于一些必要的机动不要过多介入,或者设置两种模式,一种始终保持相机平衡,另一种模式则可以随着飞机的姿态动作进行一些摆动,同时过滤掉不必要的抖动,使得画面的动感更强。使用者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让画面稳定,快 速 抖动总是感觉不好的。我只是希望云台对于一些必要的机动不要过多介入,或者设置 ...

你所说的这些应该是针对于多轴,我想。因为多轴多数情况下,是在GPS 状态下飞行,机动性就不好了,比如俯冲这些动作做不出来,速度也不快。
如果是固定翼就不同了,各种速度,各种机动,大角度爬升,俯冲,横滚,筋斗,只是对于固定翼的云台研究还不成熟,如果有多轴云台的稳定画面,又有固定翼的机动,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这个简单,交给云台手就行,一个合格的云台手完全可以拍出你说的那些效果,我知道有人用多轴飞出70米/小时的速度来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各有各的不同,拍风景行,拍娱乐片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我个人感觉,这个是科技的革新,也是这个行业发展的必然,镜头稳定是所有摄影师所追求的方向,现在有云台可以将稳定镜头做到极致,我想这可以说是科技的进步,当然你说的镜头移动得有幅度感,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拍摄手法,也就是无非是让观众有一种随着飞翔的感觉,这个是云台可以实现的哦!个人遇见,不到之处还请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的哪家的,效果怎么样哦

没试过 自己X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云台技术对于拍摄角度和姿态的介入过多了,无论飞机怎么转弯,怎样机动,云台始终都让相机 ...

您说的这个跟云台的稳定性不矛盾,现在的无刷云台固件都有追头模式和FPV模式,也能模拟出飞翔中滚转的感觉。

网友:
多轴航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