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奇葩的故障,真是搞不懂。网上找遍了,也没有相似的故障。

楼主(2014-07-05):
网上买的二手机。到家了,一次也没飞过。gy401的陀螺仪,接线保证没有接错。感应度也调到一百了。按道理左右打方向舵,尾舵会动呀,插上电后就红灯一直长亮,也不会闪烁。但我的就是不动。把线拔了绕开陀螺仪直接插入一通道上。但可以上下摆动。具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帮我。
?firsttime=0&x

楼主:
正常的是,开机后。尾舵应该锁死了,手拨上去应该转不动,但是我的可以轻松可以转动。是不是没锁住?

楼主:
舵机可能没有问题,是不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陀螺

楼主:
怎么检查?

楼主:
Ds on
Dir on
Delay 0
Limit 140

网友A:
换个陀螺试试看,尾舵和感应线没插错吧。

网友:
陀螺仪坏了?还是陀螺仪上的开关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陀螺试试看,尾舵和感应线没插错吧。

尾舵和感应线没插错

网友A:
找不到组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组织么?

找不到,

网友B:
插上电后陀螺仪指示灯应先***闪烁然后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后陀螺仪指示灯应先***闪烁然后长亮。

插上去就是长亮红灯,不闪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呢?用替换法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呢?用替换法试试吧。

海口市,上次找一个人看一下.开口就要300.哪里敢去

网友:
绕开陀螺仪直接插接收机上的时候 舵机应该上力的 用手不能轻易扳动  假如这样的话 就可以确定你的陀螺仪废了

网友C:
陀螺4通道 感度5通道 你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4通道 感度5通道 你查下吧

没接错,

网友:
红灯亮是陀螺仪没有锁定,肯定不能工作的啦,估计是陀螺仪坏了。或者把陀螺仪设置反向试试,只有绿灯常亮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定吗?

没呢

网友A:
我有一个kds800,现在不飞450了,使用方法和401一样,你需要的话可以拿来替换检测一下,价格随你开至少你要出运费,如何?另外可能的话还是改无副翼省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kds800,现在不飞450了,使用方法和401一样,你需要的话可以拿来替换检测一下,价格随你开至少你要 ...

哥们我在网上有定了一个401试一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联系谢谢

网友A:
现在401还有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401还有真的吗?

有。二手的。

网友:
打开看看401里面有螺母没有!或用磁铁吸下。螺母板的通常是个大螺母在里面用磁铁能吸上说明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