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想请教关于兔子飞控的定高问题

楼主(2014-07-05):
各位前辈好   我用兔子飞控二代飞四轴    起飞 飞行都很正常,可是打开定高功能就就问题,飞机会上下忽闪忽闪的浮动,并且浮动幅度很大,就像直机的青蛙跳,操作不好很容易炸机。   各位前辈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在飞控上面盖疏松的泡沫材料。
气压定高受上升、下降的气流干扰所致。

网友B:
有没装超声波?装的话就卸掉,我以前不用超声波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控上面盖疏松的泡沫材料。
气压定高受上升、下降的气流干扰所致。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装超声波?装的话就卸掉,我以前不用超声波就好很多

没用超声波   是用的气压计

网友:
我从来不用兔子的定高。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兔子顶高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