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航线掉高度

楼主(2014-07-05):
NAZA M以前很稳定,自从升级为V2  4.02后将就就出现航线掉高度,而且是大幅度的往下掉,必须补油才能提起来,姿态和GPS定点时没有问题,只有航线的时候有这个问题。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早用上该版固件了,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你的设置问题,感度,感度,感度,感度,感度,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用上该版固件了,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你的设置问题,感度,感度,感度,感度,感度,感度!

问过DJI客服,这种掉高不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那他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过DJI客服,这种掉高不是感度的问题

请上聊天记录,一个谎言用另外一个谎言来掩盖,终究要露出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聊天记录,一个谎言用另外一个谎言来掩盖,终究要露出点什么。。

我是打的电话,他说垂直感度只会影响到定高上下小幅度不稳,不会像我的飞着飞着往下掉!最后他说让我再测试一下,不行的话把飞控发过去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的电话,他说垂直感度只会影响到定高上下小幅度不稳,不会像我的飞着飞着往下掉!最后他说让我再测 ...

把垂直感度提高到300,一试便知。。

楼主:
楼上的朋友加QQ120086577交流一下

网友B:
这是气压机在高振动下产生误差造成的,无解。可以尝试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气压机在高振动下产生误差造成的,无解。可以尝试减震

我感觉还行吧,没有太大震动

网友:
提高垂直感度应该可以解决掉高问题。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主控是否有尝试做过IMU校准?~
可以加我QQ 2355613417 我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主控是否有尝试做过IMU校准?~
可以加我QQ 2355613417 我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总是提示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总是提示过热

关机5-10分钟,然后重启进行校准。

网友D:
问一下楼主,你的飞机载重多少啊?是不是超出了极限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你的飞机载重多少啊?是不是超出了极限载重?

2.5kg

网友:
引用 楼主:
2.5kg

机架和电调是什么配置呢,感觉出现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你的飞行器负载过重了。请楼主减轻负载之后再试试,看还有此问题不!

网友E:
2.5 公斤,你是田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 公斤,你是田

恩,付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垂直感度提高到300,一试便知。。

垂直感度调节范围是50%-250%怎么才能调到3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