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葩D10控上,怎么换R和A(Roll和pitch),难道只能换接收的线?

楼主(2014-07-05):
D10的控,发现右手油门的,A和E是反着的,需要调整过来,要不油门和飞机的前后飞,在一个手上了,这有点开玩笑了!!找遍了控,文了卖家,都说没办法,难道是真的没办法?(就是把Roll和pitch互换)

网友A:
楼主真能开玩笑,你把接收的A 和E对调一下不就完事了,大惊小怪的。

网友B:
认真读下说明书。。。。

网友C:
我用惯了D10,感觉扶他爸控的A和E也是反的,真奇葩。

网友D:
线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能开玩笑,你把接收的A 和E对调一下不就完事了,大惊小怪的。

我就是想调整过来,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简单的就是对调接收器上的线!!问题是我想知道控上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读下说明书。。。。

认真读了半天,我也没发现哪儿能换,摇杆模式里面换了更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惯了D10,感觉扶他爸控的A和E也是反的,真奇葩。

哈哈哈,实际对调个线就好了,但是感觉这个2b解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插错了

检查了好几遍,线是没错的,把两个通道调换了倒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惯了D10,感觉扶他爸控的A和E也是反的,真奇葩。

哈哈

网友:
华科尔的通道和别人不一样,12通道是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好几遍,线是没错的,把两个通道调换了倒是就好了

如果你是按接收上标示接的线,那你的习惯就不是普通大家习惯用的了,要试试模式3或4
华接收上A和E的位置与双叶上不一样,和JR就更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按接收上标示接的线,那你的习惯就不是普通大家习惯用的了,要试试模式3或4
华接收上A和E的位 ...

我是挨着通道号接,1接1,2接2,模式3,4是左手的,最后把1接2,2接1,这样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挨着通道号接,1接1,2接2,模式3,4是左手的,最后把1接2,2接1,这样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