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发现严重缺陷

楼主(2014-07-05):
今天突然发现个问题,朗宇3508 380kv我有个电机比另外五个电机热平时没在意,今天拆飞机装爆闪灯,给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突然发现这个电机在相同油门下转速比其他五个高很多,,,请问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个电机kv比那五个高.平时飞就感觉这边拉力响应非常及时,,,,,

网友A:
你调下平衡和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下平衡和水平

两码事哥们

网友:
和电调没关系吗

网友B:
测量一下电机的电阻,如果比其他几个电机阻值要小,那么这个电机KV比其他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机的电阻,如果比其他几个电机阻值要小,那么这个电机KV比其他的高。

怎么测????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
如果油门同步做好的话,这个电机可能真有问题,但不能算电机缺陷,只能算当个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希望解答谢谢

用万用表

网友C:
直接接收机一试便知

没确定之前,别动不动就缺陷什么的大惊小怪,慌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收机一试便知

没确定之前,别动不动就缺陷什么的大惊小怪,慌嘛呀

哥们不是你看到的人都是菜鸟·····接受机直连 换了2个电调 这个电机还是比其他5个电机在相同油门形成下 转速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机的电阻,如果比其他几个电机阻值要小,那么这个电机KV比其他的高。

电机的电组能测的准么,都是要多高精度的万用表啊,毫欧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不是你看到的人都是菜鸟·····接受机直连 换了2个电调 这个电机还是比其他5个电机在相同油门形成 ...

哈哈哈哈哈应该直接接接收机试试

网友:
去买个  无刷电机多功能 马达KV测试仪 回来然后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不是你看到的人都是菜鸟·····接受机直连 换了2个电调 这个电机还是比其他5个电机在相同油门形成 ...

这位老模友还挺幽默的~

网友:
那个电机性格比较外向,爱表现
KV还是要专业仪器来测,应该不会是厂家标错KV,不然早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