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电调与铂金电调

楼主(2014-07-05):
谁能总结对比一下蜘蛛电调与铂金电调的特点?
先谢了

网友A:
铂金蜘蛛是什么电调?没听说过……蜘蛛性价比高,铂金用户广,性能稳定可靠。新蜘蛛还没上市

网友:
木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蜘蛛是什么电调?没听说过……蜘蛛性价比高,铂金用户广,性能稳定可靠。新蜘蛛还没上市

来自安卓客 ...

是铂金电调.打错了
新蜘蛛还没上市?
不是有很多人都测试了吗?

网友:
蜘蛛和铂金用的MCU不同,以前的蜘蛛口碑不太好,经常堵转,但是性价比极其高。铂金就是用户面比较广,性能也不错。现在新蜘蛛上市了,可以试试看蜘蛛。铂金的话基本上买来都会刷BLHeli然后自己配置。

网友:
蜘蛛电调害死人!就是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414204636
这款电调从外观看很不错引线粗等,配用它的电机是恒力4225 飞机六轴,飞控V2 空机飞时还很正常当挂在是飞行时间到8分钟左右是出现堵转问题,当降落时就能看到堵转的电机转速很慢,飞机在高空做空翻动作,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好在我的飞控是V2有缺动力保护功能 否则很惨!

网友:
好像堵转是挺多的

楼主:
你何时买的蜘蛛?
是蜘蛛新款吗?
你的卖家卖的蜘蛛都是好评.
你也给的好评吧?
我是APM2.8不是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何时买的蜘蛛?
是蜘蛛新款吗?
你的卖家卖的蜘蛛都是好评.

是给的好评 那是到货后看了一下做工很好给了好评 后面还说使用后再给详评 。处于中和考虑没有给他改评价 只有在此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因为炸鸡实在很悲伤)。如果你有疑问可以拍几个试飞便知,我不会把好的说成坏的!

网友:
铂金用户广,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
蜘蛛是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