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越680挂狗这个重量,感度多少合适啊?新手

楼主(2014-07-05):
现在是150 150 140 130.感觉悬停精度不佳,据说合理调高感度可以很大提高悬停性能,是这样吗?求大神!!

网友A:
你说的是GPS模式悬停精度吗?这个调感度影响不大,你这4个基本感度主要是调抗扰动能力的,参数越大,抗扰动能力越强,飞机越稳,太大的话会振荡。先逐渐增大基础感度的横滚和俯仰,直到机子有振荡趋势了,减小25%左右,然后再调偏航和高度,这两个外在表现可能不那么明显,自己感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GPS模式悬停精度吗?这个调感度影响不大,你这4个基本感度主要是调抗扰动能力的,参数越大,抗扰动 ...

抗扰动不就是抗风能力吗?抗风能力强了,精度不就高了吗?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扰动不就是抗风能力吗?抗风能力强了,精度不就高了吗?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正…

这个抗扰动是抗纵向阵风扰动,是有阵风时姿态不容易倾斜,你说的问题应该是悬停定位精度,是在位置上抗侧风的干扰能力,这个参数不允许调。悬停定位精度跟GPS安装、校准还有Naza的震动有关,尝试从这3个方面去解决,如果悬停时不断随机漂移,那很可能是震动太大引起的,如果往一个方向走一会又回来,那应该是GPS信号受干扰,如果画圈,那应该是磁罗盘没有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