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APM 2.5飞控不能连接mp,求救

楼主(2014-07-05):
买了APM套件,自己焊接的,第一次弄这个,走了很多弯路,32U2 和2560熔丝位没写对,就烧BOOTLOADER,结果导致芯片锁死,又解锁折腾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程序全部写进去了,但是又有新问题,用MP能成功下载fireware,但是点连接,就停在一个位置没有反应,见下图,还有个问题,我的MP 怎么没有终端和模拟选择图标。检测3,3电压正常,请各位大师们帮忙查找问题

网友A:
传感器虚汗。我试过。mpu6000虚汗的时候停在 6 train 参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虚汗。我试过。mpu6000虚汗的时候停在 6 train 参数中

谢谢,我重新再焊接一下看看,有什么进展再汇报

楼主:
重新焊接了陀螺仪几次,但是故障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到mavlink时候就超时了,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挂了

网友B:
在哪里购买的apm散件 酷酷数码吗?http://www.coollvse.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购买的apm散件 酷酷数码吗?http://www.coollvse.taobao.com

是的,店家基本不爱回答任何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芯片锁死的,我现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真能玩,连飞控都自己焊。精神可嘉!我等还停留在给飞控买席梦思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芯片锁死的,我现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用高压并程编程器就可以了,或者按照网上教的外接晶振,我觉得用编程器更方便,直接解锁熔丝位,还能将BL直接写入,就是操作有些麻烦,芯片需要焊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高压并程编程器就可以了,或者按照网上教的外接晶振,我觉得用编程器更方便,直接解锁熔丝位,还能将BL ...

我没有高压编程器,晶振的方法我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高压编程器,晶振的方法我试过了,没用

编程器的晶振直接引出焊MCU的XT1R

楼主:
呵呵,我买了个高压并行编程器,反正以后也有用,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店家基本不爱回答任何问题

你好我是店家你都没味我回答什么啊 你现在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飞控 你敢上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店家你都没味我回答什么啊 你现在什么问题啊。

旺旺里面留言了,你都没有回复,所以后来也就没问什么

楼主:
现在确认可能有虚焊现象,学修手机的,用漆包线一个一个连接到焊点测试,这也挺好,正好每天有个东西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旺旺里面留言了,你都没有回复,所以后来也就没问什么

不好意思确认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