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啊!! 飞越680警惕脱扣!!

楼主(2014-07-05):
一支臂脱扣磨桨!
一直以来, 对飞越的锁扣提心吊胆, 一直要想改进锁死, 避免脱扣!
结果,遭遇了~~

先发两张悲惨图片, 明天继续

惨样!

惨样!

这桨让人心疼

这桨让人心疼

网友:
ATG扣较靠谱

网友:
看桨的样子是有点吓人

楼主:
这桨上传一看, 还真像鲤鱼肚

这个要夸飞控强大还是什么的! 在一支桨脱扣碰桨磨桨的情况下, 居然安全继续走航线, 完成降落, 由于是蓝色工坊云台,没有声音线, 所以没有声音回传, 没有发现磨桨

网友:
好贵的桨

网友A:
LZ这个桨是土豪用的。。。飞越那个机型?680?

网友B:
ATG就别比较了!飞越的扣我装机之前蒸过,听说这样做增加了强度,不会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G就别比较了!飞越的扣我装机之前蒸过,听说这样做增加了强度,不会断。

你搜cj-z的扣子,比飞越好千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两个桨打到一起了吗?

一轴脱扣,导致两桨打在一起,桨尖被粉碎,打着桨尖都断了,就不打了,姿态保持,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搜cj-z的扣子,比飞越好千百倍

飞越680机架我也组装完成,还没上设备。以前买过ATG的4轴机架,拆卸一次,螺丝就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桨是土豪用的。。。飞越那个机型?680?

680啊,桨做工和动平衡好,抗风性比不上APC mr,

网友E:
我得680pro,飞了那么久,c扣没蒸过...还木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楼主默哀..

网友:
璞〃閮戒笂浜

网友:
飞跃新版扣靠谱,水里煮煮用

网友:
TM的桨是比较贵,但是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cj-z
搜不到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得680pro,飞了那么久,c扣没蒸过...还木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楼主默哀..

这个扣是安全隐患,风大速度快,早晚会出问题,还有就是旋转轴螺丝,也是设计缺䧟,爱松脱

飞越这款机架设计有问题

网友F:
怕脱扣就每次飞行准备4条扎带。将4个折叠轴于挂载杆扎一下。看他还能怎么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扣是安全隐患,风大速度快,早晚会出问题,还有就是旋转轴螺丝,也是设计缺䧟,爱松脱

飞越 ...

嗯...螺丝的确是,lz最好上点螺丝胶吧...我也注意..呵呵

网友:
蒸了是防脆吧但是感觉硬度会降低,都是两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螺丝的确是,lz最好上点螺丝胶吧...我也注意..呵呵

没用的,螺丝胶全铺,有三个轴还是松,反而有一个轴螺丝被胶死了,螺丝扭烂,㶰子挟烂也下不来

而对穿螺丝又有虚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的,螺丝胶全铺,有三个轴还是松,反而有一个轴螺丝被胶死了,螺丝扭烂,㶰子挟烂也下不来

...

我有一次飞行的时候,螺丝直接掉了...所幸不大.. lz这么说的话,可以考虑除掉这架子,另找个好的机架,飞越这种机架确实有存在一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脱扣就每次飞行准备4条扎带。将4个折叠轴于挂载杆扎一下。看他还能怎么脱

扎到挂杆还是影响挂杆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次飞行的时候,螺丝直接掉了...所幸不大.. lz这么说的话,可以考虑除掉这架子,另找个好的机架,飞 ...

我掉过2颗螺,抽风,赶快下地检查,这个尺寸能折叠6轴没有合适的,所以将就,每次上天都要检查螺丝,Xa650那个帽子可当卡扣,还不轴,但4轴失去一轴动力就炸机无疑,我的650Pro炸机修好后,还没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掉过2颗螺,抽风,赶快下地检查,这个尺寸能折叠6轴没有合适的,所以将就,每次上天都要检查螺丝,Xa65 ...

嗯,还是起飞前多检查,谨慎为好,我今天也炸鸡了,四轴一个动力出了问题,直接掉下来了,还是六轴安全

网友:
我早就说过飞跃的机架不太可靠吧?

网友G:
我的飞越机架650,在c卡和碳管已经用502粘死了。以前也脱落过 直接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飞越机架650,在c卡和碳管已经用502粘死了。以前也脱落过 直接炸鸡

502不行,太脆。如果想省事就用AB胶。如果想有时候还想可以折叠,学我,装四颗铝柱,保证不脱扣。明天上图。

网友H:
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飞越机架650,在c卡和碳管已经用502粘死了。以前也脱落过 直接炸鸡

粘死,那不如用不折叠的或H不折叠

网友I:
TM的桨质量真好  真材实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G就别比较了!飞越的扣我装机之前蒸过,听说这样做增加了强度,不会断。

用锅蒸??大神啊

网友J:
楼主这桨多钱一对?

网友:
表示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桨多钱一对?

好象400左右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TM的桨质量真好  真材实料啊

中心是松木,外层空模,桨轻,硬度却高,比普通桨硬,做工不错,桨尖粉碎了,桨体居然正常,不过TM1240对比APC mr1245,APC mr力量更足些,大油门暴力情况下,TM桨爆音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用橡皮筋拉绑住,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到挂杆还是影响挂杆减震

那就直接和卡扣扎一起了。。

网友K:
围观桨,原来真有人舍得买。

网友:
cj-z C卡

网友:
谢谢,搜到了,收藏了

网友:
ATG的夹子都是能上螺丝的,给人的感觉都是安全很多,奇怪的是为什么飞越的不用带螺丝的

网友:
看了下,Cjz机架,值得期待,我会搞一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围观桨,原来真有人舍得买。

一分钱一分货,就算性价比不高,也值了

网友:
呵呵,又见c扣炸鸡

网友:
我还没飞正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