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你很火 请教2个问题 1804电机可以飞多重的,NAZA可以不要LED,只要飞控飞不

楼主(2014-07-05):
RT   本人重量控,1   想上1804  不知道1804电机  能载多重的飞机飞???              2   NAZA可以不要LED,只要电调供电  飞控飞不

网友:
我也是重量控,同问

网友A:
是迷你APM还是NAZA?mini APM 用电调供电,要把板上跳线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迷你APM还是NAZA?mini APM 用电调供电,要把板上跳线焊上。

naz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