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卡死问题

楼主(2014-07-05):
舵机卡死除了会烧坏舵机电路板之外对接收机有影响么???

网友:
我试过有一个舵机坏了,打副翼,结果方向和升降舵全部舵乱动。

网友A:
会把bec输出吸干,全部设备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把bec输出吸干,全部设备不稳定

那会不会烧接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把bec输出吸干,全部设备不稳定

回答正确,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几率增加

网友B:
应该不会烧接收,电流都在坏舵机处用掉,整个接收机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烧接收,电流都在坏舵机处用掉,整个接收机电压下降。

会不会烧掉相对应的通道,因为通过的电流是相同的?

网友C:
不会烧掉相应通道,也不会烧掉相邻通道,更不会烧接收机。各舵机和接收机的供电通过接收机印刷板全部是并联的,并联电路中电阻小(或短路)的支路电流大,其它支路不会有大电流。但这短路舵机的电流会从接收机底板的印刷铜箔上通过,过大的电流会造成相应铜箔脱落,打开接收机查看插杆下面的底板可一目了然,即使这二条连结电源正负极的铜箔有烧掉迹象,自己再用铜丝补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掉相应通道,也不会烧掉相邻通道,更不会烧接收机。各舵机和接收机的供电通过接收机印刷板全部是并联 ...

长知识啦

网友:
只会把BEC吸到保护为止

网友(2014-12-01):
长知识了哈

网友(2015-01-28):
长知识了,还要多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