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新手装机,求配置,450级别,另外请指导一下看装机有啥问题没有,谢谢

楼主(2014-07-06):
买的是400级别的,但是买回来发现最大可以装到470轴距,空机+脚架一共是310g左右,碳管根设备板链接卡伸进去大概3mm,但是应经卡紧了,这样强度行不行?已经买了nazalite新版,后期会挂云台和狗,要怎样的配置才好?求大神科普。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20A电调、2212电机、1038的桨,3S电池 、带狗和狗云台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0A电调、2212电机、1038的桨,3S电池 、带狗和狗云台足够了

他们说450装2212挂狗有点吃力。上28系列才能爽?电调我准备用好盈四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450装2212挂狗有点吃力。上28系列才能爽?电调我准备用好盈四合一

那就2216电机,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450装2212挂狗有点吃力。上28系列才能爽?电调我准备用好盈四合一

450上2212的确 吃力的

网友:
这个机架淘了多少银子啊!
在淘宝好像看到过

楼主:
在论坛收的没上过天的二手,加脚架花了250

网友:
你这样连接不行的,机臂遇大力会上下摆动

网友:
总觉得机臂和中心板就一个管夹有隐患

网友B:
此机有设计缺陷,很明显,设计的人为了减小重却损失了较大的安全性

网友:
22系列电机带云台和狗动力不足的..最少也的上3018系列

网友C:
我有套3108KV900的电机闲置LZ要不要,成色好喲
能设计这样的机架就肯定不会用这么危险的方式固定机臂,这机臂的连接方法,我觉得当初设计不是四根碳管,而是两根通长碳管,中间切凹槽对扣的方法固定,你确定这机架没上过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有设计缺陷,很明显,设计的人为了减小重却损失了较大的安全性

中心板设计有每轴2个管夹的螺丝孔,但是我只上了一个,大神的意思是每轴还要增加一个管架以增加安全性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用这个中心板上2个管夹,买一根16碳管做成550轴距行不行?这样中心板会不会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套3108KV900的电机闲置LZ要不要,成色好喲
能设计这样的机架就肯定不会用这么危险的方式固定机臂,这 ...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套3108KV900的电机闲置LZ要不要,成色好喲
能设计这样的机架就肯定不会用这么危险的方式固定机臂,这 ...

加我QQ聊161718193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设计有每轴2个管夹的螺丝孔,但是我只上了一个,大神的意思是每轴还要增加一个管架以增加安全性吗 ...

把其他管夹也上了吧,安全。中心板小不小关键看装备,装备少,要那么大中心板有什么用,刚刚好能放满装备就行了。基本上12*12cm的中心板都能放下所有装备了

网友:
淘二手搜“X3108SKV900”,那个跟桨打包的就是了,有兴趣的话旺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