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次装机ft-3d。 求拍!

楼主(2014-07-06):
先说设备:1.遥控器:富斯9刷opentx+原厂接收。

              2.电机和电调:xxd 2212 1000kv 好盈 skywalker 40a with bec

              3.电池:杂牌3s 2200ma 25c。

              4.舵机:辉盛9克x4         5.桨:xxd 1050

              6.机体:自制ft-3d 图纸论坛里有。

              打印、拼接图纸、裁kt板、粘合、整个过程视频讲的很清楚。 实际上这部分最简单,

两个小时搞定。反而是后期调整却花了我近8小时。 没人带真是步步惊心。

              现在说一说视频里没讲的。

              1.关于舵机:辉盛9克舵机三条线分别为橙色信号线、中间红色正极、棕色负极。不可弄错。

四个舵机副翼两个,升降和方向各一个。 舵机进接收的方式有两种:A、用Y线连接副翼两个

舵机,进通道1.    B。副翼舵机各占一个通道 1和5。 我用的第二种方法,我没y线,买设备的时候压根

没想起来。  通道2为升降,通道3油门通道4方向。舵机轴一律向前。

              2.舵角。    一定要用胶粘! 别相信那个扣板。活动几下就松开了,造成返工。

              3.舵机和舵角的连接。  一开始舵机用的***调节器,舵角Z连。装好之后试机发现这个东西

有很大的问题:快调与舵机摇臂是用螺母固定。拧紧之后快调无法自由活动。而摆臂和舵角作圆周运动

需要连杆轴在连接孔里转动。固定死了的快调无法提供这一特性,造成舵机无法回中。  假如不拧紧快调

螺母会造成连杆虚位,舵面又无法回中,tm一死循环嘛。。。。。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我放弃

了快调直接用Z连,中间用A折调节长短,舵面反应灵敏,效果很好。1mm不锈钢丝还是有点粗。0.5的

能用么???

             4.事故:  潜水一段时间知道先开控再接电。 而且接电时油门摇杆的最大位置是校准油门行程

的。 可就是不知道先断电再关控!!!!   我把控关了是为了安全, 可丫的再开控油门自动最大!!!!

这边正忙着呢那边刚装好的飞机自己跑了。 新手反应不过来,只顾低头摆弄控! 你倒是把丫摁住再说啊。

咣!!!我心说这完了。。。。。。还没上天呢在地上就炸了。 都说新手秒炸, 好歹人家还飞个几秒,

我这是装了个地雷??!!!干嘛呢这是??!!  电机不转了,接收还是电调一阵乱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把电断了仔细一瞧, 桨磕了一小块,打碎塑料脸盆一个(上午浇花)。 power pod裂开。电机电调没烧。

万幸! 呼~~~

             5。还是舵机的事儿。  事故之后再次返工,一切就绪试机时又发现两个问题。A。 摇杆打满舵面

行程最大时舵机一直响个不停! B。 各舵面两边最大行程不一致。  注:上舵机之前已经进行了舵机上电置

中,潜水的好处。  解决的办法是opentx固件servo页面中的舵机行程限位和舵机中心位调整(不是微调!!!)。

舵机响个不停是因为行程遇阻,也就是舵面到头了,舵机没到头。 行程限位解决。 d/r expo 没用! 那是摇杆

行程,两回事。       舵机中心位相当于微调的延伸并不干扰微调,只是提供了另一个置中舵面的方法。这样微

调、中心位、连杆长短相结合可以很灵活的调整舵面。 这是原厂固件无法实现的。 opentx万岁!!!

            最后的拉力线调整还没做。 不是懒,是没头绪。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右拉和下拉做多少??

如何测试??

            感谢分享经验的朋友。 晚安。

网友:
同控同机同固件,但是机机没有飞起来,现在主玩多轴了。

网友:
路过欣赏一下

网友:
新手先玩成品机,好小子或塞斯纳吧,有详细说明书,装过几次就会了,再做自己的机

网友:
感觉你这新手真的还得继续再潜水诶…
那个快捷接头的螺帽不是让你拧死的,你要在那个螺纹上套上一个自带的垫圈,然后穿进舵臂的孔里,然后再套上一个自带的垫圈,最后再螺纹外面抹一些螺丝胶,把螺帽拧上~~不要拧死!!拧到接头不会晃动,但是又能在孔里灵活转动~等螺丝胶干了就能正常用了
当然你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可以直接用瞬干胶之类的,但是要小心别和舵臂粘死了=.=
另外,先开控,再接电池~~同样,先断电,再关控!!!这还要问咩=.=
0.5的钢丝能用,我用的是0.5的不锈钢丝,距离不长不会有很大变形~~
另外,这飞机没太大必要设置什么下拉右拉的,这飞机才多大动力,没那么明显~真的需要下拉的,他们在图纸设计的时候会在机头插两根棒子的地方多垫一片板子,然后插那上面,等于加了下拉角~~所以没有设计那样的就不用特地去调整,你只要把重心位置调整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