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无刷电调的信号线能只接那条白线不接红和黑么?

楼主(2014-07-06):
RT!

网友:
应该可以的。红黑两条线貌似是给飞控或者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5分

网友A:
最少要接黑线和白线,红线可以不接,信号线要有回路才能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少要接黑线和白线,红线可以不接,信号线要有回路才能连接的

这才是正解!

网友:
上楼 正解!即使传输信号 也要接黑线(地)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干扰!!
没地 就没回路了!!

网友:
飞控需要电调的bec供电的话需要三根线,如果不用的话可以只接信号线,我的y6就是这样的,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少要接黑线和白线,红线可以不接,信号线要有回路才能连接的

正确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可以,红线给接收机供电用的可以不用,黑线和电源的地是共地的

网友B:
建议把初中物理里面的电学重新学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初中物理里面的电学重新学一遍

我剪断了红黑电调线 发现没什么影响啊,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初中物理里面的电学重新学一遍

小精灵的飞控就只接了一条信号线到飞控,可以自己拆机看看

网友:
鐢佃皟鏈韩灏辨湁鍦扮嚎鎺ュ埌鐢垫睜閲

网友C:
所有电调都是共地的,所以接一根地线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精灵的飞控就只接了一条信号线到飞控,可以自己拆机看看

信号地用的是电源地,别咋咋呼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地用的是电源地,别咋咋呼呼的。

所以说只接一条线可行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调都是共地的,所以接一根地线就可以。

那你是说其中一个电调接地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说其中一个电调接地线就可以?

是可以的,但是为了可靠性还是都接上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说其中一个电调接地线就可以?

反正也不会增加太多重量。

网友:
我NAZA也只接白线一条,也可以,也飞一年多了,能接上黑线就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