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飛過一佰塊的海風水機,求指導!

楼主(2014-07-06):
新裝了這個水機,首飛在草地上試飛,上天後感覺還可以,但一打副翼轉彎時感覺很不穩,沒飛兩下馬上準入了失速螺旋,直接盤旋炸了,三次起飛都不到一分鐘都是失速螺旋炸機,不知到那裡出問題了,但有種感覺這機很難飛,很怕風,一吹直接螺旋下來,知道了解這機的大神請賜教一下!

网友:
这飞机就是不好飞!!

网友:
原来如此,看来口碑很重要啊

网友A:
我飞机首飞也是一转弯就螺旋失速,一直以为是技术问题。
后来发现是副翼一个舵机出问题,打舵反应正常,但是回不了中。左舵回中偏左,右舵回中偏右,离中位左右都差一点。我以前的贴有视频。

如果设备没问题的话,先问一句,油门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机首飞也是一转弯就螺旋失速,一直以为是技术问题。
后来发现是副翼一个舵机出问题,打舵反应正常,但 ...

全油門轉彎受風都會自動螺旋炸雞,也許我不會飛,懂飛的大神說說吧

网友B:
我也有一架,还不错啊,用2208电机,5030的桨,飞得很飘逸,副翼舵量要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架,还不错啊,用2208电机,5030的桨,飞得很飘逸,副翼舵量要调小一点

我現在的副翼舵量是30左右!你用五寸槳,請問是多少kv的,電池多大?

网友:
2208的电机,KV2600,3S800毫安电池

网友C:
电池前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前移试试

電池位置,前中後都試過了,用3s1300可能太重了,是否導致失速螺旋的主要原因,如果是那就買多一套2208/2600---3s800這個要配多大的電調,請教!

网友D:
一佰塊,那裡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佰塊,那裡可以買到?

搜一搜就有了!

网友:
新手,觉得不错,学习了~羡慕楼主

网友:
羡慕啊,新手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搜一搜就有了!

一佰圓的海風就搜不到,310的就見到,請給個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佰圓的海風就搜不到,310的就見到,請給個徑.

你打海風就有了,這個跟三佰多的是不同的,比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佰圓的海風就搜不到,310的就見到,請給個徑.

怎樣給你?

网友D:
在這裡給找這機子的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這裡給找這機子的徑就行了.

不敢在這發連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