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NAZA H飞控 的问题

楼主(2014-07-06):
请问NAZA H飞控使用在700级别的直升机上安全吗?能够做到增稳飞行,能够定高悬停吗? 使用过的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我们的航拍直升机用的就是这个,800级别的

网友A:
可以,你可以搜我以前的帖子,X7装naza h用于航拍过,很稳定

网友B:
x7装拉法拉利,你可以搜索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可以搜我以前的帖子,X7装naza h用于航拍过,很稳定

只看到你卖x7的帖子,云台架是用450尾管diy的吗?减震方面需要注意点什么?竹蜻蜓3轴云台好吗?性能和大疆差的多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7装拉法拉利,你可以搜索视频

本来考虑放弃naza h 直接买多轴的,就是想起这个视频才决定买了试试看的,既然玩了直升机就坚持下去不想弄多轴了,钱烧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