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吊机的谣言和要素---------------------

楼主(2014-07-06):
吊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特技,如果你学会了吊机,就可以在小空间内自由飞行。同时,吊机是一个非常有观赏价值的动作,大型3D机低空吊机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效
关于吊机,也存在很多谣言
谣言1:只要动力足,什么飞机都能吊
真相:吊机时,一般的飞机会处于完全失速的状态,因而需要巨大的舵面。吊机时螺旋桨产生的气流吹过舵面,舵面偏转改变气流的方向来平衡飞机,使飞机保持垂直状态,这就是吊机(注:有极少数飞机用矢量实现吊机)
谣言2:只有kt板机能吊机
真相:飞机要吊机,要有三个要素:足够的动力巨大的舵面或矢量喷口,最重要的是优良的技术

我是小学生,刚学会吊机,上面这些仅是个人观点,此帖非转,可能存在错误,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速速来人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飞控,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B:
一支穿云箭,楼下继续。

网友:
拿飞控吊个塞斯纳试试?副翼上都没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飞控,还是多潜水吧

有飞控也不是什么飞机都能吊的,如果不是3D机,在吊机时,舵面会完全失效,只能吊几秒钟就会朝四周翻倒,无法修正,3D机依靠桨气流吹过巨大的舵面做到在完全失速的情况下控制飞机飞控只是让能吊机的飞机在吊机时更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支穿云箭,楼下继续。

那只是垂直上升吧,吊机指飞机头朝上悬停在空中,而不会向上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飞控也不是什么飞机都能吊的,如果不是3D机,在吊机时,舵面会完全失效,只能吊几秒钟就会朝四周翻倒, ...

你难道想要拿塞斯纳吊机?

网友C:
有用塞斯纳吊的,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很有道理。
补充一下,学会吊机的好处,起飞降落不受跑道限制,可以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菜鸟正在用悍马EPP练习吊机中。。。

网友D:
我数年前亲眼见过深圳吊机高手徐波用25级小金星在两米高度长时间吊机。
合适的飞机可以降低吊机的难度,但凡事都不绝对,不怕你不敢想,就怕你想不到。很多时候高手都能化腐朽为神奇,高手的魅力也在于此。

网友:
3楼sb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塞斯纳吊的,是怎么实现的?

加大舵面,将副翼舵扩大到机身边上为止,升降和方向也要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数年前亲眼见过深圳吊机高手徐波用25级小金星在两米高度长时间吊机。
合适的飞机可以降低吊机的难度,但 ...

感谢您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吊,像小金星经过改装的确是能吊的,但普通的飞机在吊机时是完全失速的,没有巨大的舵面根本无法保持平衡,像好小子,冲浪者这些腰推小舵面,或少于4通道的混控机
也是不能吊的,吊机时用油门控制高度,副翼抵消螺旋桨的扭力和控制方向,升降舵控制前后,方向舵用来侧飞,3通混控机型没有方向舵,左右倾斜时无法回平,就吊不住了,还比如尾推无矢量,所有舵面都会处在静风中,此时飞机的所有舵面都会失效,几秒钟又自动变平飞了。如果不相信,可以问其他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吊,像小金星经过改装的确是能吊的,但普通的飞机在吊机时是完 ...

呵呵,飞机未改装,而且当时徐波来的时候没带飞机,找了个刚入门的模友的练习机拿给他飞。如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网友:
非常同意12楼的鉴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吊,像小金星经过改装的确是能吊的,但普通的飞机在吊机时是完 ...

我曾经看见成哥用 f22吊机,当然时间不会太长,毕竟那不是吊机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看见成哥用 f22吊机,当然时间不会太长,毕竟那不是吊机的机。

应该不算标准吊机吧

网友:
"我数年前亲眼见过深圳吊机高手徐波用25级小金星在两米高度长时间吊机。
合适的飞机可以降低吊机的难度,但凡事都不绝对,不怕你不敢想,就怕你想不到。很多时候高手都能化腐朽为神奇,高手的魅力也在于此。"

很期待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

网友:
传说中的屌机 我来学习

网友:
咬文嚼字有屁意思,能吊不能吊主要看人,练习机上单,下单全都见过吊机的,j3  迪卡斯龙,赛丝娜,凯尔马特,楼主麻烦一一解释一下,为毛他就能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算标准吊机吧

肯定不标准,它不是吊机的机嘛。能不能吊是技术,吊多久是技术加机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飞控,还是多潜水吧

吊机一定要飞控吗?

网友:
F22混控,不带副翼的能吊机吗?我试试,吊上个5-6秒还可以。我的技术差,在网上见过吊F22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吊机一定要飞控吗?

技术过硬不用,飞控只是帮助你吊机的,起到辅助作用,就像游戏开***

网友:
飞控这东西虽然我没接触过,但知道它就是增稳的设备,大多数模友靠这个玩固定翼航模会失去很多乐趣和提高技术的机会,所以飞控只适合对它有需求的人,适合风大的环境,高手新手都可以用,但不是主流。

网友G:
不是据说还有用涡喷来吊的嘛,似乎还有视频的说,就是时间长不了而已~~
不过那种短时间吊的和长时间可控的吊法还是不一样的,大操纵面什么的还是需要的,不然的话…整个螺旋桨都换成直升机那种把,那样怎么玩都可以了=.=不过还得多一个东西克服反扭,不然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过硬不用,飞控只是帮助你吊机的,起到辅助作用,就像游戏开***

感谢解答

网友H:
没完全看懂LZ想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完全看懂LZ想说明什么

基本上人都说什么飞机都能吊机,其实这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据说还有用涡喷来吊的嘛,似乎还有视频的说,就是时间长不了而已~~
不过那种短时间吊的和长时间可控的 ...

涡喷吊因为有矢量喷口,在没速度的情况也能做动作

网友:
17楼是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喷吊因为有矢量喷口,在没速度的情况也能做动作

那个视频我没看过,不知道有没有改过诶…不过这么一说的确有可能~~矢量喷口强悍不解释~~真飞机也是这样诶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