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07-06):
精灵一代的负重多少?  前几天空载费精灵 虽然定点定高都不是很好  但是还能接受, 然后加了图传和狗  起飞正常  飞起来后直接往一个方向偏移   赶紧切姿态  还是没法飞   高度上下浮动  抖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是么都没动  飞机就猛的抖一下  真T M D 担心  会不会炸   重量现在是970     感度全部135    自稳感度两个150   精灵一代。

网友:
.像是振动大引起的,装防撞保护了吗?记得串线

网友A:
一代的起飞重量最大1200克,

楼主可以连接调参看一下,升级固件,做一下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起飞重量最大1200克,

楼主可以连接调参看一下,升级固件,做一下高级校准。

精灵外壳上盖拧螺丝的金属件能单独买到吗?手贱太用力拧爆了,还是得换整个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