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DFC 省钱法之二

楼主(2014-07-06):
通过加长轴套螺丝,避免螺丝炸断后,DFC臂整个报废

亚拓DFC旋翼头

2.0mm丝锥板牙,25mm轴套螺丝,自行攻丝到合适的位置

飞越DFC旋翼头

处理效果,铝色直接磨平,用20~22mm轴套螺丝。橘色钻孔攻丝,使用25mm轴套螺丝

楼主:
加长了轴套螺丝,炸断后,残体可以从另一端拧出来

网友:
好方法,估计是吃过苦头

网友:
看来进步不小,没少炸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还是fbl省

网友:
虽然不美观,但这效果很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了轴套螺丝,炸断后,残体可以从另一端拧出来

这个办法是可以的。其实,机子上好几处都可用这个办法,螺丝断了可以用钳子夹住,从另一头取出来。

网友:
好方法,但我還是選FBL!

网友:
这种翼头我也有在用,飞越这螺丝质量刚刚的,我的是炸弯了,用锤子打也不断,比芳生同规格的螺丝强。 但飞越其它螺丝超差。
这改装不错,没有顶底问题。螺丝最怕顶底,芳生的顶底再扭也马上断。有说,芳生3MM以下的都是找代工的,质量不比杂牌好。我自已感觉芳生2.5MM以下确实质量一般。

网友:
楼主想法,好,这个真是厉害

网友:
虽说用的是FBL不过楼主这方法好赞~

网友:
动脑筋才是王道啊

网友A:
楼主自攻丝在哪儿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攻丝在哪儿买的呢?

淘宝找 丝锥板牙

网友:
灵光一现啊
聪明之举!

网友B:
这个很容易断吗

网友:
挺好的想法,给力

网友C:
。。。这是什么飞机,DFC桨夹拉杆用的2mm螺丝??

网友:
不错  可以参考下、

网友:
高手在明间那,,,,,,,,

网友:
不错,就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断吗

你说对了,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飞机,DFC桨夹拉杆用的2mm螺丝??

亚拓450DFC Pro、亚拓450L

网友D:
其实吧,有一种最简单的连接杆,就是一头 1.6 一头2.0的螺丝,炸机每次都断1.6的那边,还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不容易炸坏舵机 h45182A  这也是我一直用dfc不换fbl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有一种最简单的连接杆,就是一头 1.6 一头2.0的螺丝,炸机每次都断1.6的那边,还可以起到很好的缓 ...

求链接,你哪里买的。你说的这种DFC连接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你哪里买的。你说的这种DFC连接杆

小罗模型,飞鸽模型都有, 某宝 搜 h45182a就行了

网友(2014-08-06):
这动手能力

网友:
赞!刚炸鸡吃过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