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

楼主(2014-07-06):
futaba 18将近快两万的遥控了。采用30万的摄像头,这也太抠门了吧,国产的手机,不到1000元,都可以上五百万的摄像头.就是装着五百万的摄像头,也最多才200元的成本呀!,还有那屏幕,分辨率也是差的要命,这实在是太坑爹了吧!

网友:
摄像头无非就是拍个飞机的样子,屏幕无非就是看参数,户外亮度高就可以了,高像素和高分辨率这个有用吗?性能可靠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A:
哥,人家卖的是遥控器,不是手机或者照相机,遥控器上弄这个功能是用来娱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人家卖的是遥控器,不是手机或者照相机,遥控器上弄这个功能是用来娱乐的

是的,再说,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不是出厂价,而是终端价格,也就是说,中间环节加价了很多,这个不好怪扶她吧的

网友:
模型本来就是高暴力

网友:
18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网友:
山寨个呗 三国有教程

网友:
模型行业本来就是暴利,满足大家烧钱的需求

网友:
futaba主要是性能稳定,设置人性化。

网友:
不要拿做手机外壳的思维,来质疑futaba的顶级控
通俗点说:国内有本事也做个同样质量,但是价格低廉的遥控来,这才是本事
没这个本事之前,还是虚心学习的好

网友:
涨知识了,原来18MZ还能自拍

网友:
目前我们在研究手机遥控器不久的以后就可以用手机玩航模了用WLAN 这一款软件可以玩3D直升机 但是前提必须配我的接收机才可以哦 。 也可以实现远距离遥控只要你家有无线路由器浮云多便可能 哦

网友:
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遥控的稳定性;

摄像头提到200W,屏幕变成720P,数据量要大多少?ARM也要跟着升级,功耗变大,不稳定性因素就增高;

手机死机了,可以重启,你飞700 800 几万的涡喷,死机了重启你就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