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pad mini 夹子

楼主(2014-07-06):
废话不说,如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啧啧   大  好大

网友:
厉害,简单实用!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A:
这个可以吗?怎么用处,好像pad等等的不支持视频输入吧?难道这个是做地面站用还是?

网友:
好大一个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吗?怎么用处,好像pad等等的不支持视频输入吧?难道这个是做地面站用还是?

WIFI信号可以

网友B:
屏幕大了  手累哈

网友A:
能详细一点么,pad用wifi信号,显示wifi的图像吗,这个是要用什么软件吗还是

网友:
非常好,我也想做一个,值得借鉴学习,谢谢

网友:
大家伙,看得清楚!

网友C:
用iPADmini 的优点是图大,特别是飞行参数的文字大。不加遮光罩的话,阳光下看不清楚。这个方案疑似拆装不方便吧?遥控器装箱时总得卸下来。

网友D:
1代的吧?2代的不好用WiF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代的吧?2代的不好用WiFi吧?

看来你1代2代都没用过吧,1代肯定不能用的。2代的vision 和vision+ 或lightbridge都可用手机或平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PADmini 的优点是图大,特别是飞行参数的文字大。不加遮光罩的话,阳光下看不清楚。这个方案疑似拆装不 ...

遮光罩很简单用一张硬纸板夹在夹子上就可用了。外带不用拆装的,如你有背包 或箱子就很容易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一点么,pad用wifi信号,显示wifi的图像吗,这个是要用什么软件吗还是

看来你不是用 phantom 2 vision 或+了,不然都知道的呀! 即便不是你买个lightbridge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大了  手累哈

ipad mini比iphone重不了多少的,我拿着手感还行 没有不稳的感觉,比市场上7寸的监视器强多了,实在没力气那就挂根绳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你1代2代都没用过吧,1代肯定不能用的。2代的vision 和vision+ 或lightbridge都可用手机或平板的呀!
...

你好  我的是2代  我没用手机  我看到资料显示  我的2代是2.4G  WiFi也是2.4G  如果用WiFi传输视频会同频干扰  好像就我这款是2.4的

网友E:
请教下 金属物的材质 不锈钢?铝片? 尺寸是多长 长宽?还有弯头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金属物的材质 不锈钢?铝片? 尺寸是多长 长宽?还有弯头的地方

材质是铝片,钻孔容易点,宽度和原先的夹子差不多就行,长度先长一点,放上电脑后画一条线据掉,弯头就在自己楼梯(大理石)上的一个圆角用锤子敲的,大概半径5mm左右。
就是为了用地面站才想办法搞成这样的。

网友:
很实用,就是卖相差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是2代  我没用手机  我看到资料显示  我的2代是2.4G  WiFi也是2.4G  如果用WiFi传输视频会同频 ...

你的是phantam 2,不是phantom vision。前者操控是用无线电,后者才是通过W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铝片,钻孔容易点,宽度和原先的夹子差不多就行,长度先长一点,放上电脑后画一条线据掉,弯头就在 ...

DIY, 非常好!支持!

网友:
V系用的吧,稳不,看着有点心悬啊

网友:
想问问,阳光下,mini比一般的监视器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phantam 2,不是phantom vision。前者操控是用无线电,后者才是通过WIFI,

谢谢您的回帖,我是新手,弄不清,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铝片,钻孔容易点,宽度和原先的夹子差不多就行,长度先长一点,放上电脑后画一条线据掉,弯头就在 ...

3Q 万分感谢!我回去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一点么,pad用wifi信号,显示wifi的图像吗,这个是要用什么软件吗还是

用dji软件。下载手机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