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初入Fpv,装了一架冲浪,求可以容纳下的箱子型号

楼主(2014-07-06):
初入FPV,装了一架冲浪,求可以容纳下的箱子型号,方便去外地的时候方便携带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只能放进你买飞机带的箱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放进你买飞机带的箱子里

装好了就塞不进去了啊

网友:
你先试飞下在买别想我买了飞机烂了。。。。

网友:
推荐大旅行箱。。。。带拉杆的
可以把地面站,工具箱,电池,遥控+飞机全塞进去
如果徒步或者公共交通也比较方便。
放在车后备箱就更方便了,不怕磕碰
到家里往柜子上,窗下,随便一个角落一扔, 你老婆也不会觉得家里很乱

网友B:
可以找“钓鱼包”,应该有能装的。但如果平尾不可拆的话,什么包都不太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钓鱼包”,应该有能装的。但如果平尾不可拆的话,什么包都不太好装。

感谢建议,但是冲浪者尾部不能拆的,困惑了,没车坐地铁怕挤坏了飞机,一直没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