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原因导致炸机,问题分析处理中..(此前续航27分钟)

楼主(2014-07-06):
2014年07月03日19:03分,天还没黑,空中吹着微微小风(大概1-2级),我带着我的小JJ(飞越650)来到一片扩地,准备检查就绪扳杆解锁起飞,途中换了块电池,状态基本可以,因为是郊外蚊虫太多,准备回家,故返航(在此场地飞过多次,返航从未出现问题),忽然返航到一半(返航路线也正确)JJ垂直下降,四个螺旋桨均在转动,从50几米的高空瞬间摔到水泥地上,惨不忍睹,惨状大家可以猜想下JJ重2.78KG,未避免伤心就不上图了

    后来将最后一分钟数据发给零度,零度吴工马上告知一号电机停转,我想不可能,因为下来四个电机还在转,然后将此信息反馈零度吴工,吴工叫我在等等,故障在找原因,一等就是几天,本人就把
数据发到零度智控专业航拍交流群,终于真相浮出水面,飞控内部算法告诉飞控油门瞬间只有7了~也就是没输出了。。最低的那个。。然后状态还是返航中。。然后资态才随之翻。。。(详见数据)

虽然这是你们低端控,但是也因为这个飞控几千的血汗钱啊 你们也要给个合理说法吧,本来想升级X4的,现在有点手软了 ......

此前续航27分钟........

补上数据文件轨迹文件http://pan.baidu.com/s/1hq5kLFm

楼主:
强调

请从数据主观的分析,分析为什么飞控会把油门打到7?既然我发上来了,那就是让大家分析的,请不要装成很牛逼的样子,这两天天下雨,各位懂........

楼主:
补上数据文件轨迹文件

楼主:
补上数据文件轨迹文件http://pan.baidu.com/s/1hq5kLFm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啊,补充下

网友A:
楼主电池还有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池还有电吗

请注意看数据文件,中途有换电池。

网友:
估计没有人会理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看数据文件,中途有换电池。

S4V2吗 ?

网友:
自动返航?

网友:
零度最近炸鸡不少,起飞前多多检查下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飞控?

x4以下的飞控

网友:
等周一吧,周末他们放假,我还是很相信零度的技术的

楼主:
那只有等周一了

网友C:
飞行数据有几个疑点
翻滚坠地之前,这个油门值是很恶劣的,是不是机械出了问题

翻滚坠地之前,这个油门值是很恶劣的,是不是机械出了问题

飞行过程中更换过电池  推断是4S 电池  那第一张图的电池只有14.35V  平均每片电压就只有 3.58V 了,第一次起飞前电压时14.89 每片也就是3.7V 左右  是楼主的电池有问题还飞控的电压监测有问题,第二张图电压16.62  平均是  4.15V  正常, 2个电池的监控电压相差太大了吧 还有就是,2个电池的当前电流记录都是255A  太夸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数据有几个疑点
翻滚坠地之前,这个油门值是很恶劣的,是不是机械出了问题

S4V2不能接电量传感器,所以那个电流值是没有意义的。在翻之前的一瞬间,飞控将油门输出打到最低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看来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自动返航中,降落高度有6-7米时忽然一个跟头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自动返航中,降落高度有6-7米时忽然一个跟头就下来了。

问题正在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自动返航中,降落高度有6-7米时忽然一个跟头就下来了。

有消息了告知下袄,

网友:
看完hj文件后 发现两个疑点,1 hj文件看不到 飞控的序列号
                                        2, 飞机姿态先出现巨大的晃动系数之后 ,,飞机的震动系数开始增加 随之油门增大 然后 震动系数到20之后油门关闭,之后倒扣

分析:
分析之前先解释两个概念 1晃动系数---飞机做肉眼可见的大幅度***的姿态变化(速度远远超过飞控输出的最大速度)
                                   2震动系数---电动机等原因产生的高频震动,一般看不到 用手能摸到 一般情况下震动是由于电机和桨动平衡不佳所产生的,当然也有机架的本震影响
晃动系数突然变大,也就是说飞机突然有大幅度的姿态变动 ,无外乎两种原因 一、飞控的内因(飞控必须输出油门,俯仰,横滚等舵量变化才会产生姿态变化)
                                                                                                    二、外接原因(外力碰撞,射桨,桨送了,电机堵转等)
从数据来看,在晃动系数突然变大前飞控没有做大动作输出,因此基本可以排除,
可以这样理解,先有了突然晃动系数变大--》》然后震动系数变大 -----》》然后油门加大 ----》》》之后震动系数越来越大 ------》》》最后关闭油门 ----》》》》倒扣炸鸡

基本情况应该是,外力导致飞机突然姿态发生大幅度变化,然后螺旋桨受伤导致 螺旋桨动平衡破坏导致飞机的震动系数增大, 螺旋桨受伤之后 一个轴的浮力不足以维持平衡 -------》》》飞控加大油门试图维持平衡--》》》损坏的螺旋桨提高转速震动加剧(这点从hj文件能看出 油门提高后震动系数明显增大)----》震动过大超过 飞控的量程严重影响姿态解耦,------》》飞控启动保护程序关闭输出----》失去动力后开始自由下落-----》》》下落过程中 由于有螺旋桨破损导致受力不均匀 ------》》》》受力不均匀产生 倒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