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后退航线有果冻!

楼主(2014-07-06):
S500机架,NAZA飞控,飞越
云台
V1.5,GOPRO3+
朝前飞没问题,无果冻!
后退飞行的时候云台稍有点横向晃动,出现果冻现象!
这是啥问题?是云台感度还是飞机自身的问题哦?

网友A:
桨平衡有做么?·····是机架震动引起的还是云台震动?

楼主:
做了桨平衡,前进和横侧都没果冻,就是后退的时候有!
飞越云台主控和电机都是最新的V1.5固件,云台水平无抖动!

网友B:
云台的问题
加大PD试试

网友C:
楼上的问题都结决了,还不行,看看,你那两根机臂

楼主:
云台PID不敢动啊!怕调不回来!怕怕!
机臂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机架才飞了30个左右起落,且没有摔过!

网友D(2014-12-16):
减小飞控横滚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飞控横滚感度
谢谢!问题已解决!
是因为桨的动平衡太差,***后退的时候由于不平衡造成震动大增,导致果冻。
更换APC的桨后,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说明桨还是得用好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