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上的气压传感器摔掉了,大家给出个主意啊!

楼主(2014-07-06):
MWC的飞控,
BMP085 数字气压传感器。
现在除了气压数据是0,别的数据和功能一切正常。
我是应该直接买一个085焊上,还是用I2C的外界气压模块?或者直接上超声波模块?
网上说BMP180的模块精度比085的高,能不能直接换上?接口是否通用?
如果上GPS定位的话,是不是必须要有气压模块?
谢谢!

网友A:
焊接上。买个就是了

网友:
我有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上。买个就是了

谢谢!请问这个芯片怎么区分正反呢?哪一面朝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芯片怎么区分正反呢?哪一面朝上?

左下角不是有个点?新买的气压计也有个点。方向对上焊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不是有个点?新买的气压计也有个点。方向对上焊接就是

哦哦,谢谢指导,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网友B:
BMP085这么大误差,估计也只能做个大概的显示而已吧,想通过这玩意定高估计有点困难,因为这玩意误差很大的,正负2米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P085这么大误差,估计也只能做个大概的显示而已吧,想通过这玩意定高估计有点困难,因为这玩意误差很大的 ...

是的呢,摔之前定高也是忽上忽下的。两米左右定高,有时都能离地面几十公分。可是原配的就是这个型号啊,别的型号的能直接替换么?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气压定高的精度?还请指教。

网友C:
估计焊盘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焊盘都掉了,,

板子上的还可以,右上角的焊点好像是空的,别的都还有焊锡在的。传感器也找到了,不过焊脚都没了。

网友D:
GPS定位只是水平方向定位,不需要气压计的。
定高才需要气压计,超声波只能定2米以下高度。

网友:
传感器找到了直接焊上看看,这个传感器的脚在底面,不是掉了,没有热风枪很难焊

网友E:
直接上外接5611气压计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外接5611气压计多好

如何外接,I2C接口的?要修改配置程序的吧?不会呢,拜托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MP085这么大误差,估计也只能做个大概的显示而已吧,想通过这玩意定高估计有点困难,因为这玩意误差很大的 ...

估计不能替换,焊盘大小、引脚定义电压可能相同,但是程序不一定通用,我设计过一款无线电压报警器,带有气压测高功能,用的就是BMP085,你看我下面的图片,放着不动,最大显示+0.6米,最小显示到了-1.5米,哈哈,看你图片只是BM085的焊盘脱落而已,因为BMP085的底盘是陶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还可以,右上角的焊点好像是空的,别的都还有焊锡在的。传感器也找到了,不过焊脚都没了。

估计废了,板子自检过不了,这个焊盘看上去掉了,很难焊好了。

网友:
焊盘掉了的话就要飞线了. 没有气压计不能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废了,板子自检过不了,这个焊盘看上去掉了,很难焊好了。

飞控没问题,我试了一下,能飞。只是这个气压传感器没有引脚,我应该如何焊接?

网友:
那传感器比较小,一般都是用贴片机贴的吧?

网友:
买一个或者找到的话焊接上,用风枪吹上,或者找修手机的帮忙

楼主:
网上有BMP180的I2C模块,不知道能不能放到MWC的飞控上面用。我看程序里面的独立传感器只有085和5611两种可以选择的。

网友F:
我觉得MWC开定高还不如不开  当然有可能是我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MWC开定高还不如不开  当然有可能是我没调好

BMP085定高效果的确不太理想,但是效果还是明显能够感觉到的。

网友G:
板子上有SDA和SCL,可以外接个GY-63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上有SDA和SCL,可以外接个GY-63模块。

谢谢指导,请问加这个模块的话,软件里面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搜索“BMP085”字段,找到define BMP085,前面加上双斜杠注释掉,如下
//#define BMP085
把MS561101的双斜杠去掉,改成如下
#define MS561101BA

网友:
这么费劲不如买APM算了

网友H(2015-04-06):
引用 网友D:
GPS定位只是水平方向定位,不需要气压计的。
定高才需要气压计,超声波只能定2米以下高度。

兄弟,想问问你,是不是去掉气压计和超声波就不会定高了,我不想要定高。对水平定位有影响吗?真心求指导!

网友:
飞定点,航线,返航肯定要有精确高度值啊,光水平定位没用,有种osd不是带气压计的,外接带气压计的osd,osd接GPS,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想问问你,是不是去掉气压计和超声波就不会定高了,我不想要定高。对水平定位有影响吗?真心求指导 ...

没影响的。
我曾经开好GPS HOLD水平定位后,推油门上升1000m,然后收油门下降,飞机就原位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