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V尾四轴

楼主(2014-07-06):
最近心血来潮做一个V尾的四轴,说是原创也好,高仿也高,总之是做出来了,图是我自己画的,浪费了我2天半的游戏时间,做出来的,依照的是国外V尾的两个简单平面图,和一个飞行视频,画出来的,费老大劲了,因为刚刚做出来,配件还有些没到货,就先拿螺丝拧巴上.
让大家尝尝鲜,也平复我一下最近的焦躁心情,废话不多说了,上图,忘了说了,能上10寸桨哦,国外原创的可上不了这么大的桨,顶多8寸的,我给放大了,我采用的是2212 1000K的电机(我只有这个)省钱~~能安放APM2.6以上飞控,我用的是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同群顶起!

3Q

网友:
不错不错!同群顶起!    效果好的话  支持量产

网友B:
顶起 顺便问下架子是在哪加工的  淘宝定制吗

网友:
V尾四轴飞起来很暴力的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 顺便问下架子是在哪加工的  淘宝定制吗

我自己画的图纸,自己找地方加工的

网友C:
圈中的这个部位是薄弱地方可能一炸就断!努力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中的这个部位是薄弱地方可能一炸就断!努力期待首飞视频

这几个地方我会做处理的,谢谢建议,那几个薄弱的地方可以用金属螺丝加固,而且在衔接的地方我已经做了加大尺寸,这样可以稍微耐炸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中的这个部位是薄弱地方可能一炸就断!努力期待首飞视频

还有忘记说了,这个机架后期我会出外壳的,强度会加大一些

网友D:
多少钱定制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定制的机架?

现在还没有考虑卖机架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的鸡架 期待飞起来的视频

网友E:
中间空间是不是有点浪费?飞控找中心点会不会很麻烦呢?

网友:
效率极差

网友:
高手,佩服,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空间是不是有点浪费?飞控找中心点会不会很麻烦呢?

不会啊,中间空间不会浪费的,你们只是看到了外形,飞控安装的位置你们并没有看到,飞控完全是在机身里面,中心位置我已经考虑了,因为是第一代的V尾,底部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公布,呵呵,不能单凭表面看的哦

楼主:
效率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所谓效率的好与坏要看怎么用,平板机只是为了考虑载重问题而提出的效率高低,所产生的升力只是上下,如果考虑转弯效率高低的话,V尾转弯的效率要比平板机高很多,那么是不是我也应该说平板机的效率极差呢?关键要看怎么用,V尾一般都用于穿越呀特辑呀,这样的飞行,难道真的有人傻到拿大八轴翻跟头?

网友F:
用什么飞控呢?

网友G:
APM好像没有V尾模式选
飞控是放在红圈内吗?
飞控有减震板吗?
云台放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好像没有V尾模式选飞控是放在红圈内吗?飞控有减震板吗?云台放那里?

你问道关键的地方了,请看一下,红色的区域,是不是V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好像没有V尾模式选飞控是放在红圈内吗?飞控有减震板吗?云台放那里?

你画4个圆圈的地方确实是放减震板的,因为我用的是APM2.8,本身底下自带减震板,而且减震板的孔距是45MM方形的,与玉兔1和分电板的孔距是一样的,在透露一下,我准备底部采用LED环形分电板,很好看,它的孔距也是45,都能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飞控呢?

我目前准备用APM试试,实在不行就用MWC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好像没有V尾模式选飞控是放在红圈内吗?飞控有减震板吗?云台放那里?

我现在还没又考虑到放云台,不过我考虑到放小摄像头了,就放在最前面,我留出了安装口,我这个机架的上下两个板子是可以互换的,电池上面安装也可以,下面安装也可以

网友G:
APM2.5/2.6/2.8的外观不都是一样的吗? 那有自带减震板.
即使不够空间装双轴云台, 配个单轴云台也会比较理想
虽然不能折迭, 但如果能松几粒螺丝将机臂拆下会方便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2.5/2.6/2.8的外观不都是一样的吗? 那有自带减震板.
即使不够空间装双轴云台, 配个单轴云台也会比较理 ...

你们呀~~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自带减震板的APM2.8
减震板与飞控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呀~~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自带减震板的APM2.8
减震板与飞控是一体的

这是那家买的呀? 我买只有胶売没固定孔, 用双面胶贴在减震板上

既然是订制机架, 为何不下减震板去掉, 减震球直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那家买的呀? 我买的只有胶売没固定孔, 用双面胶贴在减震板上
既然是订制机架, 为何不将下减震板去掉 ...

这里卖家不方便说,因为我买的时候飞控外壳就与减震板是一体的啊,都已经有减震作用了为啥要重新拆了再买减震球 呢?最后还要考虑减震球与飞控板的连接,多费劲啊,况且还那么费钱,我又不是土豪,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地方我会做处理的,谢谢建议,那几个薄弱的地方可以用金属螺丝加固,而且在衔接的地方我已经做了加 ...

那就可以期待啦 但是最好用黑色玻纤板,用黄色和绿色不好看,这个你应该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可以期待啦 但是最好用黑色玻纤板,用黄色和绿色不好看,这个你应该会知道。

材料这个问题好解决,我本来是打算喷漆的,我这个机架 有些地方的尺寸还是有一点小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等手头宽裕了在考虑用碳纤维板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卖家不方便说,因为我买的时候飞控外壳就与减震板是一体的啊,都已经有减震作用了为啥要重新拆了再买 ...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减震板不是由上下两件板加减震球组成吗
直接在机架飞控安装位开减震球, 然后去掉减震板的下板, 将减震球直接装树架上, 省掉一件板
有减震板APM店家资料及图纸能发给我吗
jacky10401@yaho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这个问题好解决,我本来是打算喷漆的,我这个机架 有些地方的尺寸还是有一点小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 ...

碳纤成本高这东西用1.2MM碳板或者1.5MM比较适合但是成本我不说啦。。。。不影响你以后发展哈哈

网友:
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H:
漂亮,好科幻,四个电机是用相同规格的吗?

网友:
山东 老张 ?

楼主:
错,辽宁小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好科幻,四个电机是用相同规格的吗?

目前用的是同规格的,还没有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中间空间不会浪费的,你们只是看到了外形,飞控安装的位置你们并没有看到,飞控完全是在机身里面 ...

恩~ 期待起飞的帖子哈

网友:
哇塞 太骚气咯。。  这个飞行速度肯定很棒~

网友I:
这个图纸开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纸开源的么?

何以见得是开源的??自己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是开源的??自己画的

呵呵……意思是说请问能否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意思是说请问能否开源?

最近一直忙工作,也没时间折腾这个,不过我用的是APM飞控,但是还没有测试,,我以前用过玉兔1飞控做过V尾,选用X模式,感觉后尾动力严重不足,这回我把机架的中心往前移动了一些,这样尾部可以省点力,

网友:
把评论都看了一遍,只能说佩服楼主!评论里面的一些疑问(包括我自己的)都被楼主考虑到解答到了。绝对要支持,期待成品结果!

网友J:
飞V Tail玩穿越什么的,可以用用看APM的Drift模式,带自动Roll控制和自动刹车,一个摇杆就能控制飞行。缺点是必须要用GPS配合着。当然V tail飞好了直接手控也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V Tail玩穿越什么的,可以用用看APM的Drift模式,带自动Roll控制和自动刹车,一个摇杆就能控制飞行。缺点 ...

我GPS选用的是6H的 GPS,没试过,没时间折腾,你的建议我有时间试试,现在APM我刚刚接触,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GPS选用的是6H的 GPS,没试过,没时间折腾,你的建议我有时间试试,现在APM我刚刚接触,有些地方还是不 ...

跟着说明来一步步调APM很方便上手的。6H GPS很厉害啊!

网友I:
图纸能共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纸能共享么?

目前还不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做修改,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