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 無副翼

楼主(2014-07-06):
新手问450电直有副翼和無副翼,对新手來說那个好飞。

网友:
无副翼,但要先练一下模拟器。

网友:
选对陀螺仪,只要调的好,都很好飞。要是新手购机,直接买无副翼吧。修起来简单些。

网友:
我是有副翼入门的。有副翼结构复杂。

网友:
有副翼还结构简单啊,看上去就很复杂。现在是无副翼的多。

网友A:
我是有副翼入门,过了几个月又装了一架无副翼,不知道是我的无副翼那里没调到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怎么觉得有副翼对于新手来说容易点呢?

网友:
无副翼,调试维修相对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副翼入门,过了几个月又装了一架无副翼,不知道是我的无副翼那里没调到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怎么 ...

有副翼调试直观

网友:
直接飞无副翼的,但都得慢慢的适应。

网友:
我有副翼入门,飞两次立马上了无副翼。真实感觉无副翼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