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起落架断在机身里了,求取出的方法

楼主(2014-07-06):
炸鸡时起落架在机身里的部分齐根断了,而且很紧,没一点虚位,试了镊子等几种方法,根本取不出来。现在只能先粘上用着,求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
哈哈,之前我也这么炸断过,用针烧红插进去可解

网友:
找颗小螺丝,转进去,用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二楼三楼都是好办法

网友:
粘不牢的

网友:
用电钻也可以的。

网友A:
买个机架15块钱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很简单,找一粒自攻的螺丝拧进去,然后用钳把螺丝钳出,就会把断了的一起带出来,呵呵

网友:
解决你这个问题3楼和9楼是正解!

网友:
楼上办法都挺好,我是用细转头直接打烂

网友:
把机架底朝上固定住,找一个1毫米的小螺丝用尖头镊子垂直夹住对着断口处,然后用加热的电烙铁对着螺丝头加热并施加压力,待螺丝进入3毫米时移去电烙铁和尖头镊子,等塑料彻底冷却后用尖口钳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机架15块钱

机架明明八元嘛,你买的十五元是哪家的?

网友:
螺丝拧比较好, 加热的方法容易失败烫坏其它部分.

网友:
用刀尖撬,一撬就出来了

网友:
1mm砖头直接打进去!

网友:
hp100 可以14SG 对频吗a

网友B(2014-08-25):
我的小机昨天飞丢了。伤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机昨天飞丢了。伤心啊

小机子不太贵,买个新的吧,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主要机子飞的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

网友:
我有个方法成功过,比前面的简单,破坏性小,一般断在里面的头都有少量残留突出,但用钳子夹不住使不上劲,如果各位有静态模型用的尖嘴剪刀,用剪刀平面侧轻轻夹住残留突出物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机子不太贵,买个新的吧,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主要机子飞的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

是啊,总感觉少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