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乱飞

楼主(2014-07-06):
两个月前,我的精灵1代的起飞后就突然向右飞去,遥控无法控制!看到越飞越远,我收回油门***下降,撞的建筑物上,将臂撞断!发了一套新的外壳!安装好后再次飞行,仍然向右飞行,这次是自己撞上大树才掉下来!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很是头痛!我这个是去年五一前买回来的!每次都等自检过了定位后才起飞的!

网友A:
看来新手之痛还不够,想知道仔细看手册,并且按手册说的来。

网友B:
要做指南针校准,

网友C:
应该是指南针有问题了

网友D:
请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起飞前做好指南针校准。
可以连接调参看一下是否有报错提示。

楼主:
我用调参软件都调试了,也没有报错,现在的问题是关遥控后,四个电机,如机头在正前方的话右边的两个先停,左边的两个后停

网友E:
问题没有解决,只换壳,当然还会出毛病。

网友F:
看看电机的吉米螺丝 中轴 C卡什么的

网友G:
重新校准指南针,把主控和遥控连接电脑重新校准试试吧

网友H:
唉。哥们,基本上去到新的场地飞行都是要校准罗盘的。这个步骤最好是不要省了。

楼主:
罗盘是校准了的,现在是电机不同步,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电机不同步,关油门后右边两个先停

网友I:
电机已经挂了…要么返厂换新…要么自己拆开修…

楼主:
大疆出来说一下嘛,我返厂返哪里,给个地址嘛!

网友J:
你的事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如果是改啦的,那要看看是不是遥控器不回位,还有就是用调参软件校一下,再看指南针是否好的?
再还不行那就换新的吧!

网友K:
gps信号没搜好就飞,撞过了还得检查